M128的ADC

楼主:
Table 97. ADC 参考电压选择
REFS1 REFS0 参考电压选择
0 0 AREF, 内部Vref 关闭
0 1 AVCC, AREF 引脚外加滤波电容
1 0 保留
1 1 2.56V 的片内基准电压源, AREF 引脚外加滤波电容

这四个有什么区别,百度上都是这么写,当是都没有详细的介绍,各位求解

网友:
数据手册上有讲的好么?
ADC的参考电压源(VREF)反映了ADC的转换范围。若单端通道电平超过了VREF,其结果将
接近0x3FF。VREF可以是AVCC、内部2.56V基准或外接于AREF引脚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VREF可以是1.AVCC、2.内部2.56V基准或3.外接于AREF引脚的电压。
那这三个的配置分别是
1.AVCC, AREF 引脚外加滤波电容
2.保留
3.2.56V 的片内基准电压源, AREF 引脚外加滤波电容
吗?

网友:
REFS1 REFS0 参考电压选择
0 0   AREF, 内部Vref关闭
01    AVCC,AREF引脚外加滤波电容
10    保留
1 1   2.56V 的片内基准电压源,AREF引脚外加滤波电容

数据手册都有的 你得学会自己看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