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12旁边的电容热

楼主:
7812稳压块,输入18V,输出电流0.3A,输入接了个35V/420u的电解电容,输出接50V/100u的电解电容,两个电容都挺热,输出接的那个更热一点,请问是什么原因呢?长时间使用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电解电容热的话,肯定会影响寿命的.
电容寿命计算方法:
Lx=L0(或者LR)*KT*KR1(或者KR2)*Kv
Lx:电容预期寿命  L0/LR:电容加速寿命,可以查阅电容规格书.(如果资料提供在最高温度下的数据(如2000小时),则用L0,后面对应KR1;如果资料提供最高温度、施加可允许最大文波电流下的数据,则用LR,后面对应KR2)   KT:环境温度影响系数(每升高10度,寿命降低一半)      KT等于2的(T0-Tx)/10次方(公式不好编辑,这样写大家应该能明白)     T0:电容最高工作温度(85或105)     Tx:电容实际工作温度   KR1/KR2:纹波电流影响系数.       KR1与L0对应,等于2的-T/5次方.T:纹波电流所引起的电容内部温升       KR2与LR对应,等于2的(Tm-T)/5次方,Tm:施加最大电容允许文波电流所引起的电容内部温升(可以查到);T:实际纹波电流所引起的电容内部温升.   Kv:工作电压影响系数(对大多数电容,实际工作电压为额定电压的0.8,则Kv=1)

网友:
除了大的电解电容外,是不是还该有个高频滤波用的小容量(0.1u)
两个电容都挺热,是不是波纹大了;7812是不是在自激呢,你加上小电容会不会塌实些。

网友:
输入、输出端再接个小瓷片电容,0.1uF试试

网友:
这种电路,电解不应该发热的~~~

怀疑LZ的电解极性接反了!!!

网友:
也或者是IC发热传到电容上了。

网友:
热量应该是7812传过来的,只要电解电容的温度不超过60度且品质良好的话,长期使用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温度过高或电容品质不佳,时间长了电容会爆浆损坏。
对于需要长期处于高温下工作的电解电容最好采用固态的,计算机主机板、显卡等都是这么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