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新手,求大虾帮我编个定时1S,P1.0输出50HZ方波程序

楼主:
RT....小弟产品上需要加个自检程序,功能就是1S内 P1.0输出一个50HZ方波,不知道怎么循环了,求指教。void selftest(void)
{
  ConfigTimerA0();
  _EINT()  // Enter interrupt

//TIMER0_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
  if(t==50);
{
  t=0;
  P1OUT ^= BIT5;
}
  _EXIT_INT()
}

网友A:
两次进入中断(计数达到TACCR1 时进入中断,你说的方波应该占空比是50%吧!那么TACCR0=2 TACCR1)的间隔时间就是一个周期呢!中断中来一个计数,这个计数值和你的PWM周期有一定关系!然后算一下有几个计数值可以达到1s.。 判断一下达到1s的话,停止计数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430的话,可参考这两篇帖子。
定时器A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1820-1-1.html
定时器B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27132-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次进入中断(计数达到TACCR1 时进入中断,你说的方波应该占空比是50%吧!那么TACCR0=2 TACCR1)的间隔时 ...

占空比是50%,方波周期怎么设置呢?50HZ这个。。。我使用内部DC0=MCLK=TACLK=0.58MHZ,TACCRx好像最大只能设定0xfff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占空比是50%,方波周期怎么设置呢?50HZ这个。。。我使用内部DC0=MCLK=TACLK=0.58MHZ,TACCRx好像最大只能 ...

TACCR0=f taclock / f pulse , TACCR0=2TACCR1 。TACCRO最大是65535。580 000  / 50=11600=TACCR0,TACCR1=5800。看看书,书上都有的怎么配置!还有这是理论上实际TACCR1可能稍微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