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003系列例程】1.系统时钟:切换时钟和输出时钟

楼主:
玩任何一个单片机,第一步都是要理解和设置妥当它的时钟。
在数字逻辑的世界里,时钟就是太阳,时间衡量的基准,不可不先行。

这里不再罗嗦重复那些资料和其他文章里的介绍性文字。
直接上 例程。

一个简单的说明如下:
(这部分内容见 附件包里 file下的 例程说明.txt)
stm8s Clock
    1.4种时钟源:
      1.外部时钟(高至16M);
      2.外部晶振 (1~16M);
      3.内部 16M RC;
      4.内部 128K RC;

    2.时钟安全系统(CSS)—— 用于安全切换时钟源;
    3.可单独关闭 内核 或者 外设 时钟;
    4.CCO,可输出时钟;

    由于以下原因,所以最后,我们只提供了两个功能:
    1.切换三种不同的时钟源(外部时钟,操作起来比较麻烦还得单独找一个独立时钟源,所以这里先没做。)
    2.CCO可输出时钟;

     至于 单独关闭内核和外设时钟,这个需要涉及其他外设,同时理论上这样大多数是为了节能,目前缺乏一个这样的验证机制,故而先放下。

网友:
关于切换LSI的一点说明

注意:
要成功切换到LSI,需要单独设置IDE环境/下载器的option byte,打开其中的LSI 使能;
以我使用的IAR为例,操作放下如下:
在debug模式下,点ST-LINK->Option Bytes
在弹出来的对话框中,LSI_EN项选择 Enabled;
                                                              2013.12.20

这部分内容也可见于 压缩包 中的 说明文件。

网友:
HAO   A A AA

网友:
那个延时函数是多少啊    我用示波器测了一下  感觉不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