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些关于430外围引脚的问题

楼主:
我想问一下,msp430所有的外围引脚都可以用来配置输出pwm波吗?我现在在做无线小车,在利用单片机控制l298n驱动时,需要四个输出引脚来对其进行控制,但是我发现改了官方例程并不一定能用,是不是跟定时器TA0,TA1,TB0什么的也有关系?如果外围引脚不能根据设计需要来进行配置的话,那留这些引脚出来有什么意义?还没入门,有点不大明白。

网友:
肯定不是所有外围引脚了!只有带TA,TB的才可以呢!不能用肯定是你配置问题了!

网友:
也许有的型号可以?几十个引脚的型号

网友:
应该是你的配置没有配置对,后者没有接到相应的引脚上,定时器用来控制PWM的输出,那么引脚就是定时器相应的引脚,比如TA0,TA1...

网友:
回复 网友A:

的确是配置问题,我搞明白了,改了下,但是发现只能四个能用,刚好够。但是我之后还要接无线模块,不知道还需不需用到定时器。

网友:
回复 网友B:

的确是配置问题,我改好了,目前四个能用,正好够我用在小车驱动上,但是我考虑后面还要无线模块,不知道那时候还需不需用定时器,万一需要我不是不够用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WDT 看门狗也是一个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