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低频信号叠加在直流系统,信号是怎么走呢?

楼主:
请问一下,如果加一个低频交流方波信号(大概正负三、四十伏)在一个直流高压系统,低频信号是怎么走的呢?
还有,以DGND为参考点,A、C点的电压是交流信号的电压吧?
希望哪位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RP  TN 两端压差400V。另外中间参考地,吧输入看做信号VI。然后就是电阻分压网络了。根据电阻的分压算出AC两点难道算不出来吗;;;@chunyang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您好,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修改了一下图,因为低频交流信号和直流系统不是共地的,电池正负极之间Rp和Rn接的是外壳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昨天看到此帖,今天又修改了。

修改后的图中有两个“地”。通常这样的两个“地”(即若干电路的公共点)之间的电阻可以忽略(认为是无穷大),但电容往往不能忽略。图中未说明“低频”的频率范围,这两个“地”之间的电容多大也不知道,所以无法计算。

计算的原则,是使用基尔霍夫定律。

另外,“电池正负极接的是外壳地”是不可能的,这样接会使电池短路。图中电池正负极也与两个“地”均未联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
输入的频率是10HZ之内吧,
那个电池正负极不是真的接地,只是因为漏电流导致的正负极与外壳地之间的绝缘电阻 Rn、Rp,因为我就是想要测试这两个绝缘电阻的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猜测图中Rp和Rn即是你想要测量的“正负极与外壳地之间的绝缘电阻”,通常称为漏电阻。
这两个电阻,当电池联接于电路时,对交流而言是并联在一起的,当电池拆除后,是互相独立的。你是要测量并联在一起的电阻,还是要分别测量两个电阻?注意:电池接入电路时无法区分两个电阻。
如果是要测量电池接入电路时两个漏电阻的并联值,无须使用图示的桥式电路,只要单端(无论正或负哪一端)测量即可。测量原则是通过电容施加一个较小的交流电压,然后测量通过此交流电源的电流。
首帖图是错误的,无论Rp和Rn多大,A和B两端没有交流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
是的,我是要测RN和RP的阻值,如果想要两个阻值都测量的话,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Rp和Rn都需要测量的话,必须将电池拆下来测量。
电池拆下来后,测量Rp是将交流信号源串联电阻后施加在“地”(即Rp与Rn公共端)和电池正端子(指原来联接电池的端子,电池已经拆掉)之间,然后测量通过交流信号源的电流。测量Rn是将交流信号源串联电阻后施加在“地”和电池负端子(指原来联接电池的端子,电池已经拆掉)之间,测量通过交流信号源的电流。
既然电池已经拆掉,交流信号源不必串联电容。
测量Rp和Rn时,如果电池原来接有负载,负载也必须拆除。否则测量出的结果不是电池端子对地漏电阻,还包括负载对地漏电阻。当然,如果是要连负载漏电阻一起测量,那么负载就不能拆除。

网友C:
8楼所说方法,使用了交流信号源。这是考虑到测量电池联接到电路时需要使用交流信号源才可以测量,所以电池拆除后仍用原来的信号源测量。
如果不需要测量电池联接到电路中时的漏电阻(Rp和Rn并联值),那么电池拆除后完全可以用直流信号源进行测量。
实际工作中,常用兆欧表(俗称摇表)来测量漏电阻,可以直接读数。但摇表不能在电池联接到电路中时测量,也就是说,不能在电路工作时进行测量,当然也不能对漏电阻进行连续监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好,我是需要在线测量RN和RP的阻值,连续监视的,那请问还有哪些点需要特别注意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连续监视的话,大概不能单独测量Rp和Rn,因为电池联接于电路中,对交流而言电池正端和电池负端等电位。
测量Rp和Rn并联值,需要与交流信号源串联足够大的电容,该电容漏电必须非常小,远小于Rp和Rn上电流。然后测量通过交流信号源的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连续监视的话,大概不能单独测量Rp和Rn,因为电池联接于电路中,对交流而言电池正端和电池负端等电位。
测 ...

好的,谢谢您的帮助,这个问题我清晰很多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8楼所说方法,使用了交流信号源。这是考虑到测量电池联接到电路时需要使用交流信号源才可以测量,所以电池 ...

您好,再请教一下,我测量的电路,直接用直流方波脉冲信号源测行?觉得交流脉冲信号,运放电路和AD准换电路比较难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再请教一下,我测量的电路,直接用直流方波脉冲信号源测行?觉得交流脉冲信号,运放电路和AD准换电 ...

你的交流脉冲信号频率仅10Hz,对运放和AD来说实在没有什么难处。

网友:
我是想用一个AD芯片检测采样电阻的,交流脉冲,那就需要一个能检测正负值的型号啦吧?
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这个交流脉冲输入连接到外壳地,之间这个连接应该怎么处好呢?

网友D: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

“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
你自己新开一帖,详细描述你的问题,岂不更好么?

网友:
我想询问楼主这个问题是不解决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问同样的问题。”
你自己新开一帖,详细描述你的问题,岂不更好么?

这个问题楼主要解决了,可以直接请教楼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楼主要解决了,可以直接请教楼主了。

楼主发帖时间是2013年,能否及时回复你的问题说不准,所以如果需要及时有效地得到答复,可以单独发帖,这样大家看到了都会过来帮忙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