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百度网盘BUG一枚

楼主(2013-12-21):
发现百度网盘BUG一枚
百度网盘有个秒传功能,就是你要上传的文件如果在云端有,就不用你上传了,应该是将文件的地址权限复制到你的网盘一份,相同的文件只保留一份,这样就大大减小了空间占用。不过,上传的文件名与已经存在的文件名不一致,这时候问题就来了,等到你下载你网盘的文件时,文件名会变成之前存在的文件的文件名,而不是你的文件名。比如说,网易公开课的文件名是些字母加数字,我会把他替换成相应的课程名,要是上传了,等到又想用了,下载下来就不是你改过的名字啦
百度

网友A:
这个不算bug吧?
不过倒是可以给提个建议,增加你说所需要的功能,但是还是仅仅存储相同一个的文件。
其实许多下载中心也可以这样,恐怕重复的文档不少。上传之后哈希一下,并在数据库中查找这个哈希值是否已经存在。当然这个对服务器的运算能力有要求,不过可以不使用即时处理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不算BUG,这相当于网盘在没经过我的允许下直接把我的文件名给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