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块Launchpad板,串口都是只能上不能下

楼主:
买了两块Launchpad板,串口都是只能上不能下,即串口数据MCU->PC是可以的,PC->MCU不行。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来收发。绝对不是什么跳线的问题,原理图我还是看得清楚的。

用串口调试助手往虚拟串口发送数据时
我用示波器测量TUSB3410的19脚(SOUT)信号,一直都是高的,一点反应都没有。两块板都是这样,
换了几台不同的PC机来测试都是这样。

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虚拟串口的数据时:
正常,MCU发送的数据都能收到。

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大家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吗?这样launchpad的串口只剩下单方向了,数据只能从MCU发到PC,反之则不行。内容

网友:
你是用板载仿真器通过USB和PC通信的是不?

网友:
是的,launchpad上的TUSB3410不就是一个USB转串口的芯片吗,怎么我试出来只能单向传输数据啊?

网友:
很多帖子都有提到能用LaunchPad的虚拟串口的。我遇到的问题是,我只能实现串口LaunchPad的虚

拟串口与PC单向通信,双向不行,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