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CU的ADC作键盘输入,电阻怎么取值恰当呢?

楼主:
用MCU的ADC作键盘输入,需要输入 0~9 这十个数。ADC范围为 0~3.3V ,
电路如下图。电阻怎么取值恰当呢?

如果哪位有更合适的接线方法,请指出。

网友:
我认为尽量把压降均分,10个按键每个大概按0.33V步进,当然能用常用电阻最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种办法。均分其电压,计算准确,能最精确地区分所按下的键。

但这样做,它的运算量不是最小的!

网友:
看来这个是个小问题,没人关心哈。

二楼的方法是其中之一,也是常用的方法。

说说我的另一个想法:

ADC输出的数据是要交给CPU处理的,CPU处理移位的时间最短,那么,如果只使用ADC的最高位,如使用最高三位,这样可以代表的最大数是7,如果使用高四位,代表的数是16,

对于10个按键,最少使用4位,然后再计算0~9的分压比。

这样做的好处是,ADC结果只用移n位(n = ADC分辨率 - 按键使用的位数)即可,不需要任何运算!

网友:
再没人拍砖,俺要申请专利了哈

网友B:
2楼的方法常用,系统可靠性较高~~~

4楼的方法不推荐,线性分布率极差,阻值或环境一有点变化(如碰到脏物),开关就失灵,系统可靠性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一种办法。均分其电压,计算准确,能最精确地区分所按下的键。

但这样做,它的运算量不是最小的!

它的运算工作量不大~~~

算式: (ADC采样值 * N ) / ADC分辩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它的运算工作量不大~~~

算式: (ADC采样值 * N ) / ADC分辩率

有乘法,特别是除法,它的执行时间还是比较长的。你可以编译后看看它的汇编语句数量就知道了。

如果按四楼的的方法,对按键的处理只需要一句指令:移n位

而一般 ---  再差的单片机都有移位指令,并且是一个周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楼的方法常用,系统可靠性较高~~~

4楼的方法不推荐,线性分布率极差,阻值或环境一有点变化(如碰到脏 ...

应该说,平均取值,它的判断键值是最准确的。但与四楼的的准确性也高不了太多。

因为,10个按键用16个数表示对其准确性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带来的运算上的利益却是非常大的。

网友B:
LS这是纯理论的做法,实际上,2楼的均分法,用在小家电中,可靠性都很差(很干净的实验室环境除外),现在几乎没有产品用了,更不要说你4楼的方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LS这是纯理论的做法,实际上,2楼的均分法,用在小家电中,可靠性都很差(很干净的实验室环境除外),现在 ...

那么现在用什么方法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么现在用什么方法呢?

经典的纯IO口扫描法~~~~

网友E:
2个按键下去 的时候如何判断呢。判断第一个忽略第二个,但是第二个肯能改变那个阻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经典的纯IO口扫描法~~~~

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2个按键下去 的时候如何判断呢。判断第一个忽略第二个,但是第二个肯能改变那个阻值了。

由外接硬件(电阻串)决定滴~~~

2个按键同时按下去时,只能检测到第二个的电压而忽略第一个。

那怕全部N个按键同时按下去时,只能检测到第N个的电压而忽略前面所有的按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