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成为出色的电子工程师必须知道的

楼主:
如何能成为一名真正电子工程师

最佳答案认真学习.
电路原理 最基础的了 要成为一个学电子的必须学的吧
模拟电路 很难学 但是非常有用 尤其对于电路方面的工程师是最基础的了对 模拟电路的理解靠经验的成分多一些
数字电路 很简单 门槛较低 但是比较灵活 要学的活一些
信号与系统 主要是理论上的一些信号的分析计算 这是和通信有关的了 和数学联系紧密 如果你要向通信方向发展的话要重点学习
信号处理DSP 通信方面的理论基础 没有这个的话 你想搞通信电路是不可能了
其他还有一些就属于更加细分方向的课程了 要具体确定你要做电子工程师中的哪一种才能定了。电子工程师一般分为 硬件工程师软件工程师
硬件与软件是不可分离的,硬件需要软件来执行其程序实现具体功能。
软件需要硬件做载体。
硬件工程师:主要要了解电路方面的知识 知道常用电子元器件的作用, 原理, 会使用电子测量工具, 会使用电子生产工具 ,还要会装配 ,测试 ,生产工艺 维修, 等等, 是技术与手动操作的结合。
软件工程师: 精通电路知识 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 会分析电路图 设计电路图 制作PCB 了解各类电子元器件的原理 用途 型号精通单片机开发技术 会使用编程语言(汇编语言、C语言), 能很熟练的用电脑作为辅助设计工具进行工作 能得心应手的使用常用的设计软件。 会分析电路故障,对产品进行调试、检测。

电子工程师需要会用的软件

你可根椐以下的知识选择使用的软件.
基于实际经验与实际项目详细理解并掌握成为合格的硬件工程师的最基本知识。
1) 基本设计规范
2) CPU基本知识、架构、性能及选型指导
3) MOTOROLA公司的PowerPC系列基本知识、性能详解及选型指导
4) 网络处理器(INTEL、MOTOROLA、IBM)的基本知识、架构、性能及选型
5) 常用总线的基本知识、性能详解
6) 各种存储器的详细性能介绍、设计要点及选型
7) Datacom、Telecom领域常用物理层接口芯片基本知识,性能、设计要点及选型
8) 常用器件选型要点与精华
9) FPGA、CPLD、EPLD的详细性能介绍、设计要点及选型指导
10) VHDL和Verilog HDL介绍
11) 网络基础
12) 国内大型通信设备公司硬件研究开发流程;

二.最流行的EDA工具指导

熟练掌握并使用业界最新、最流行的专业设计工具
1) Innoveda公司的ViewDraw,PowerPCB,Cam350
2) CADENCE公司的OrCad, Allegro,Spectra
3) Altera公司的MAX+PLUS II
4) 学习熟练使用VIEWDRAW、ORCAD、POWERPCB、SPECCTRA、ALLEGRO、CAM350、MAX+PLUS II、ISE、FOUNDATION等工具;
5) XILINX公司的FOUNDATION、ISE

一. 硬件总体设计
掌握硬件总体设计所必须具备的硬件设计经验与设计思路
1) 产品需求分析
2) 开发可行性分析
3) 系统方案调研
4) 总体架构,CPU选型,总线类型
5) 数据通信与电信领域主流CPU:M68k系列,PowerPC860,PowerPC8240,8260体系结构,性能及对比;
6) 总体硬件结构设计及应注意的问题;
7) 通信接口类型选择
8) 任务分解
9) 最小系统设计;
10) PCI总线知识与规范;
11) 如何在总体设计阶段避免出现致命性错误;
12) 如何合理地进行任务分解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3) 项目案例:中、低端路由器等

二. 硬件原理图设计技术
目的:通过具体的项目案例,详细进行原理图设计全部经验,设计要点与精髓揭密。
1) 电信与数据通信领域主流CPU(M68k,PowerPC860,8240,8260等)的原理设计经验与精华;
2) Intel公司PC主板的原理图设计精髓
3) 网络处理器的原理设计经验与精华;
4) 总线结构原理设计经验与精华;
5) 内存系统原理设计经验与精华;
6) 数据通信与电信领域通用物理层接口的原理设计经验与精华;
7) 电信与数据通信设备常用的WATCHDOG的原理设计经验与精华;
8) 电信与数据通信设备系统带电插拔原理设计经验与精华;
9) 晶振与时钟系统原理设计经验与精华;
10) PCI总线的原理图设计经验与精华;
11) 项目案例:中、低端路由器等

三.硬件PCB图设计
目的:通过具体的项目案例,进行PCB设计全部经验揭密,使你迅速成长为优秀的硬件工程师
1) 高速CPU板PCB设计经验与精华;
2) 普通PCB的设计要点与精华
3) MOTOROLA公司的PowerPC系列的PCB设计精华
4) Intel公司PC主板的PCB设计精华
5) PC主板、工控机主板、电信设备用主板的PCB设计经验精华;
6) 国内著名通信公司PCB设计规范与工作流程;
7) PCB设计中生产、加工工艺的相关要求;
8) 高速PCB设计中的传输线问题;
9) 电信与数据通信领域主流CPU(PowerPC系列)的PCB设计经验与精华;
10) 电信与数据通信领域通用物理层接口(百兆、千兆以太网,ATM等)的PCB设计经验与精华;
11) 网络处理器的PCB设计经验与精华;
12) PCB步线的拓扑结构极其重要性;
13) PCI步线的PCB设计经验与精华;
14) SDRAM、DDR SDRAM(125/133MHz)的PCB设计经验与精华;
15) 项目案例:中端路由器PCB设计

四.硬件调试
目的:以具体的项目案例,传授硬件调试、测试经验与要点
1) 硬件调试等同于黑箱调试,如何快速分析、解决问题?
2) 大量调试经验的传授;
3) 如何加速硬件调试过程
4) 如何迅速解决硬件调试问题
5) DATACOM终端设备的CE测试要求

五.软硬件联合调试
1) 如何判别是软件的错?
2) 如何与软件进行联合调试?
3) 大量的联合调试经验的传授;

目的:明确职业发展的方向与定位,真正理解大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明确个人在职业技能方面努力的方向。
1) 职业生涯咨询与指导
2) 如何成为优秀的硬件开发工程师并获取高薪与高职?
3) 硬件工程师的困境与出路
4) 优秀的硬件工程师的标准

电子工程师必备技能
电子工程师分很多!总体有硬件和软件,如果是要职称的,只要是在工作岗位上,单位会组织的,哪个比较简单,如果要考试的一般要有笔试和操作!!
科目大概有:
1. 电子技术基础

  1 )电场与磁场:库仑定律 、高斯定理 、环路定律、 电磁感应定律。
  2 )直流电路:电路基本元件、 欧姆定律 、基尔霍夫定律、 叠加原理、 戴维南定理。
  3 )正弦交流电路:正弦量三要素 、有效值、 复阻抗、 单相和三相电路计算、 功率及功率因数 、串联与并联谐振 、安全用电常识。
  4) RC和RL电路暂态过程:三要素分析法。
  5 )变压器与电动机:变压器的电压、电流和阻抗变换 、三相异步电动机的使用、常用继电-接触器控制电路。
  6 )二极管及整流、滤波、稳压电路
  7 )三极管及单管放大电路
  8 )运算放大器:理想运放组成的比例、 加减和积分运算电路。
  9) 门电路和触发器:基本门电路 RS、D、JK触发器。
  10)懂得电子产品工艺流程
  11)了解计算机电路设计

  了解EDA电路设计方法
      会用Protel设计电路原理图
      会用Protel设计印制电路板
      了解其他的设计软件

  12)了解电子产品的结构和装配

  13)懂得调试和检修

  2.模拟电子技术

  1) 了解半导体及二极管
  2)了解 放大电路
  3)了解线性集成运算放大器和运算电路
  4) 了解信号处理电路
  5)了解信号发生电路
  6)了解功率放大电路
  7)了解直流稳压电源

  3.数字电子技术

  1) 懂得数字电路基础知识
2) 了解集成逻辑门电路
  3) 懂得数字基础及逻辑函数化简
4)了解集成组合逻辑电路
5)了解 触发器的工作原理
6) 了解时序逻辑电路
  7)理解脉冲波形的产生
  7.1 了解TTL与非门多谐振荡器、单稳态触发器、施密特触发器的结构、工作原理、参数计算和应用

  8)数模和模数转换
  8.1 了解逐次逼近和双积分模数转换工作原理;R-2R网络数模转换工作原理;模数和数模转换器的应用场合
  8.2 掌握典型集成数模和模数转换器的结构
  8.3 了解采样保持器的工作原理

  4. 现代通信技术

  1) 软交换技术
了解软交换的概念
了解软交换的网络结构
了解软交换的应用

  2) 多协议标记交换(MPLS)
      理解MPLS技术的主要特点
      理解MPLS的工作原理及体系结构

网友:
3) 通用多协议标记交换(GMPLS)
      了解通用标记结构
      理解通用标记交换路径
      了解链路管理

  4) 现代宽带接入新技术
      了解电信网接入技术
      了解计算机网接入技术
      了解有线电视网接入技术
      了解其他网接入技术

  5) 非对称数字用户环路(ADSL)
      理解ADSL的标准
      理解ADSL网络结构
      了解ADSL的传输      理解ADSL接入传输系统的特点      了解ADSL的应用及其存在的缺陷

5. 单片机应用系统
     1) 了解单片机的分类及应用领域
     2) 单片机I/O口的特点及操作

      了解89S(C)51单片机I/O口的特点
      了解89S(C)51单片机I/O口的使用技巧
      了解89S(C)51单片机I/O口在后向通道中的应用

  3) 显示及显示器接口
      理解LED显示器的基本结构和原理
      了解LED显示器与单片机的接口
      懂得LED显示器与51单片机接口的软件实现方法
      了解LED显示的串行接口方式
      了解LED显示需要注意的问题

  4) 单片机串行通信软硬件的实现
       了解89S(C)51单片机串口结构及其工作方式
      了解RS-232接口电路和单片机通信程序设计

  5) Windows环境下单片机与PC机串行通信的实现方法
    了解下位机(单片机部分)串行通信的实现方法
    了解Windows环境下上位机与单片机接口程序设计

  6) 了解看门狗及其软硬件实现方法
    CMOS数字集成电路
   1) 理解MOS场效应管的制造
   2) 了解MOS晶体管
   3) 了解动态逻辑电路
   4) 了解半导体存储器
   5) 了解低功耗CMOS逻辑电路
   6) 了解芯片输入输出电路

  7.信号与系统分析
  1)了解信号与系统的基本概念
  2)理解连续系统的时域分析
  3)理解连续信号的频谱——傅立叶变换
  4)理解连续系统的频域分析
  5)理解连续时间信号与系统的复频域分析
  6)理解离散时间信号与系统的时域分析
  7)理解Z变换和离散时间系统的Z域分析
  8)懂得状态变量分析法

电力电子器件 模拟电子技术 数字电子技术 现代通信技术

CMOS数字集成电路 单片机应用系统 信号与系统分析

电子工程师薪资

对于工程师来说,尤其是北美的工程师,现在的情况还是相当让他们满意的,至少基于EE Tims的对于工程师薪金和工作状况的年度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

基于大约1600份调查问卷的统计,在美国2007年工程师的平均年薪包括福利总数为108800美元,略高于去年的104300美元的平均数。相比之下,欧洲工程师的平均年薪为61000美元,日本的则为65400美元。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工程师对他们的工作没有任何的担心。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忧虑来自于他们工作的稳定性,尤其是在更多的工作被外包到低劳动力成本的欧洲和南亚的的趋势下。不过,对于美国的工程师,在平均工资高于他们的欧洲和日本的同行40%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有理由感觉到满意的。事实上,他们中略高于2/3的多数还是对自己的事业和雇主是满意的;相比之下只有14%表达了不满。
一个被访者,Cirque公司的Paul Vincent,对他们的工作总结到:“作为工程师,我一直都热爱这种充满挑战并有创新性的工作体验,尤其从找到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并说服其他人让我去实施的过程中。相比之下其他的职位只能仅仅提供我从工程师工作中得到的乐趣的一部分。”
对欧洲的工程师的调查显示,其中56.8%的人满意于他们的工作;同时表现不满的比率也很高,有27%。在日本,84.6%的被访者表示对工作满意,其中相对满意的占58.6%。
今年的调查数据来源于大约1600个北美工程师,1900个日本工程师和164个来自欧洲的工程师。
薪水提高了,但不是很多。
对于今年的薪金涨幅,北美的情况是大约在4%左右,基本和生活成本物价水平的提高一致。被访者中48.7%的薪金提高了2%到4%。总体来说,在北美和欧洲5个中有4个工程师的薪金涨幅在6%以内。在欧洲,多于65%的被访者的涨幅没有超过4%。在日本,实际上只有37.8%的被访工程师的薪金在今年有增长,同时还有20.2%的被访者的薪水减少了。
在北美,相对的薪金涨幅的停滞反映了一个普遍的对经济状况的焦虑,并且这也是一些可能问题的信号。多年来,许多工程师都表达了对与外国低成本劳动力竞争的忧虑,并且担心他们会威胁到自己的生活标准,甚至是生计。
基于调查报告,对美国的工程师来说最大的两个担心都集中在了来自外国的竞争。其中35.4%的被访者提到了来自国外外包的冲击是他们的首要担忧。同时,16.3%的人承认对当前美国政府颁布的H-1B签证(为国外工程师在美国临时工作的签证)的数量感到不安。有超过一半(51.7%)的被访者都表达了对来自国外竞争的担心。
一个来自DRS技术有限公司的工程师,Roger Landon,61岁,提到他们所遭遇的情况:“我们被告知公司需要更多的H-1B签证,原因是公司在国内找不到更多的工程师了。实际上,国内工程师有的是,只是公司CEO不愿意付给他们那么多薪水。"
Joe Lauinger,34岁,一个在政府部门任职的集成电路设计工程师更坦白的表达到:“国外的工程师将来会更多的进入到美国这些技术公司,他们甚至会从中分离出来创建他们自己的公司和关系网,并逐渐渗透到管理岗位......最终控制整个行业。那些工程师资源丰富的国家也最后会成为我们国家一些行业的背后实际操纵者。” ,
性别,假期,压力
调查发现电子工程师仍然是世界上男性比例最高的职业之一。今年北美1600个被访的工程师中,只有90个女性,占到5.7%。在欧洲也只有3.1%的比例。在日本,这一项甚至都没被包含在调查问卷里。
如今在各个行业的工程师中,总共女性比例达到了14%。其中大部分在化工行业。相比之下,法律行业有超过17%的女性;并且根据The Boston Globe的调查,超过一半的医科学生和42%的医院实习医师是女性。在众多行业中女性比例能够低于工程师的是卡车司机,只有5%。
对于假期的调查,美国和欧洲工程师的长期存在的差别依然明显。在美国的被访者中,78.3%的工程师有超过3周的假期,但是其中只有53.9%将假期全部用完。而在欧洲,有95.1%的被访者得到了至少3周的假期,其中78.4%的人将其全部用掉。
大部分的被访者认为压力是会一直伴随工程师有限的职业生涯的。被访者Shaun McMaster认为经常的精疲力竭的状态是工程师的职业病:“我确实很少看到50到60岁之间的工程师,而看到的更多的人是在寻找离开工程师的职业。我仍然喜欢做工程师,不过我已经40岁了,并且期望能够早点离开这个职位去做一个压力小一点的工作。”
婚姻状况调查
对于工程师来说一个好消息是,相对于其他职业,他们生活相对更为稳定。他们受过更好的教育,倾向于在同一个公司的一个职位上工作更长的时间(调查显示平均为7年)。大部分(81.2%)都已婚,并且离婚率很低(4.1%)。
“成为一个工程师并且保持一定的技术实力需要很多的工作和时间,”在Avent公司工作的现场部署工程师Mattew Burns说道:“在多年的教育并得到工程师的职位后,它需要勤奋和踏实的工作来保持稳定并进步,我所认识的大多工程师都是这样并维持了生活的稳定。”
对于同样的问题,被访者Kenneth Rousseau说:“工程师在生活中天生是保守的,并且不特别喜欢改变。这可能是由于我们在工作中太致力于创造出新的变化以至生活中就比较厌倦再做同样的事了。”
未来预期和技术
对于未来,28.3%的北美的被访者认为下一个对于工程师的最好的机会是“绿色”或者环境科学。在欧洲,有这个展望的比率更高,达到35.1%。
一个美国的工程师,Michael Bandel,充满激情的谈到不但要把环保的意识,更要把社会责任感,带到他们的工作中,这些理念他认为一直是被大家所忽视并动摇了。他说:“工程师的工作是去学习并应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同时,还要去理解基本的人文、经济、历史、艺术和生物等知识。对这些知识我们有必要从人性的视角去学习和积累,并最终将其价值体现在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及其包含的所有生命的保护上。”
在北美,工程师们评选出的最感兴趣的技术是嵌入式处理器(Embedded Processors),支持率为52.2%。片上系统(System-on-chip)紧随其后,为46.9%。评选结果列表中得到20%支持的还包括了Linux、System-in-package、纳米技术和WiMax。在欧洲,前三位分别为嵌入式处理器(Embedded Processors)(57.5%),片上系统(System-on-chip)(47.9%),System-in-package(30.8%);RFID,3G和纳米技术都以28.1%并列第四。
被访者还把一些相对较新的技术放到了他们的兴趣表的后面,从美国和欧洲的总数统计,其中包括了流媒体(streaming media)(12.6%),XML和其他类似脚本语言(11.4%),3D封装(3D packaging)(9.8%)。
对与他们所任职的公司,大部分工程师(82.8%强烈或部分同意)都认为他们是市场驱动的。83.4%的被访者感觉可以自由的和老板进行沟通。大约85%满意他们的职业,虽然其中46%认为公司对工程师工作的尊重在前五年减少了。多于57%的被访者提到他们感觉社会已经开始慢慢失去了对工程师的尊重。
工程师Kevin Cousineau表达了他的矛盾心态“在美国,我需要对技术公司逐渐的将工程师工作移出美国做好准备;同时如果可能我还是愿意能够再作30年的工程师。去创新的解决复杂问题总是让我兴奋。”
总的来说,这次调查现实,10个工程师中就有7个仍然推荐自己的孩子去从事和自己同样的工作。
就像Vincent在他的随笔中写道的:“工程技术工作就象去表演很棒的歌曲和舞蹈,它需要不少的协调工作,在最终表演前还要经历不停的训练和失败。人才和公司的配合会直接影响到最终产品的质量。它还需要很好的节奏控制,干扰消除工作,和各种应急计划,并且在遇到状况时能做到随机应变。”

电子工程师需要的专业技术资格
首先,你要搞清楚,你是想考国家相关机构(行业协会)考试评定的电子工程师的执业资格,还是想评聘国家人事部门颁发的专业技术资格……?

工程师,在专业技术资格内,应该归属于工程类,包括机电、电气、机械、质量等等……

有些工程师,是可以评聘的,但有些工程师是需要考试通过的……

比如,申报的机电工程的助理工程师,就是按照工程类技术人员职称申报程序评聘的……

但是,我年初考的助理质量工程师(注册),就是需要参加全国质量专业技术人员考试合格后才能获得。

网友:
下面说说如何评聘专业技术资格。:
职称评定一般要准备一下东西,你看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一、准备材料
(1)《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或《专业技术资格认定表》)(一式2份);
(2)《申报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简明情况登记表》(初级、中级一式12份,高级一式15份);
(3)学历证书、资格证书、聘任证书、继续教育相关材料(包括计算机应用能力模块和职称外语)原件和复印件;
(4)能力、业绩、成果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
(5)论文、论著、译作、解决专业技术难题的技术报告或实例材料原件;
(6)任现职以来的工作学习总结;
(7)近期2寸免冠正面照片一张;
(8)评审条件规定的其他材料。
二、职称评审标准条件
(一)学历资历条件
1、高级专业技术资格。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博士学位,担任本专业中级职务满1年或从事本专业工作满2年。
(2)获得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学历),担任本专业中级职务满4年或从事本专业工作满6年(其中获得学位后工作应满4年)。
(3)获得本科学历,担任本专业中级职务满4年或从事本专业工作满8年(其中毕业后工作应满4年)。
(4)获得大专学历,从事本专业工作满15年,且担任本专业中级职务满4年。
(5)获得中专学历,从事本专业工作满20年,且担任本专业中级职务满5年。
2、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研究生学历),从事本专业工作满2年。
(2)获得本科学历,担任本专业助理级职务满3年或从事本专业工作满4年。
(3)获得大专学历,担任本专业助理级职务满3年或从事本专业工作满6年(其中毕业后工作应满3年)。
取得大专专业证书的,其任职年限、工作年限应增加1年。
(4)获得中专学历,从事本专业工作满10年,且担任本专业助理级职务满4年,或从事本专业工作满13年(其中毕业后工作应满6年)。
取得中专专业证书的,其任职年限、工作年限应增加1年。
(5)不具备以上学历人员,须参加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且经政府人事部门认可的的相应级别的专业知识培训,经考试成绩合格,从事本专业工作满12年,且担任本专业助理级职务应满4年,或从事本专业工作满20年。
3、助理级专业技术资格。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本科毕业,从事本专业工作满1年;
(2)大专毕业,从事本专业工作满2年。
取得大专专业证书的,其工作年限应增加1年。
(3)中专毕业,担任本专业员级职务满3年或从事本专业工作满5年(其中毕业后工作应满3年)。
取得中专专业证书的,其任职年限、工作年限应增加1年。
(4)不具备以上学历人员,须参加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且经政府人事部门认可的的相应级别的专业知识培训,经考试成绩合格,担任本专业员级职务应满4年或从事本专业工作满10年(初中及以下毕业应满15年)。
4、员级专业技术资格。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中专毕业,从事本专业工作满1年;
(2)职业高中、技校毕业后,从事相应专业技术工作满2年;
(3)高中毕业,须参加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组织且经政府人事部门认可的的相应级别的专业知识培训,经考试成绩合格,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2年,或初中毕业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5年。

相关电子工程师考试的详细考试科目以及相关教材
供配电基础
上午段:
高等数学 24题 流体力学 12题
普通物理 12题 计算机应用基础 10题
普通化学 12题 电工电子技术 12题
理论力学 13题 工程经济 10题
材料力学 15题
合计120题,每题1分。考试时间为4小时。
下午段:
电路与电磁场 18题
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 12题
电气工程基础 30题
合计60题,每题2分。考试时间为4小时。
上、下午总计180题,满分为240分。考试时间总计为8小时

供配电专业
1. 考试科目
(1) 法律法规与工程管理
(2) 环境保护
(3) 安全
(4) 节能
(5) 负荷分级及计算
(6) 10KV及以下电源及供配电系统
(7) 变配电所所址选择及电气设备设置
(8) 短路电流计算
(9) 电气设备选择
(10) 35KV及以下导体及电缆的设计选择
(11) 变配电所控制、测量仪表、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
(12) 变配电所操作电源
(13) 防雷及过电压保护
(14) 接地
(15) 室内布线
(16) 照明
(17) 电气传动
(18) 建筑智能化

2. 考试时间分配及试题分值
考试分为2天,第一天为概念性考题,分值为180分;第二天为案例分析题,分值为100分;每天上、下午各3小时。第一天概念题上下午各70道题(必答),其中单选题各50题,每题1分,多选题各20题,每题2分,上下午分值合计180分。第二天案例分析题上午25道必答题,下午75道题中选答25道题(多选无效),每题2分,上下午分值合计为100分。
3. 题型特点
考题由概念题、综合概念题、计算题及案例分析题组成。
发输变电基础
上午段:
高等数学 24题 流体力学 12题
普通物理 12题 计算机应用基础 10题
普通化学 12题 电工电子技术 12题
理论力学 13题 工程经济 10题
材料力学 15题
合计120题,每题1分。考试时间为4小时。
下午段:
电路与电磁场 18题
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 12题
电气工程基础 30题
合计60题,每题2分。考试时间为4小时。
上、下午总计180题,满分为240分。考试时间总计为8小时

发输变电专业
1.考试科目
(1) 法律法规与工程管理
(2) 环境保护
(3) 安全
(4) 电气主接线
(5) 短路电流计算
(6) 设备选择
(7) 导体及电缆的设计选择
(8) 电气设备布置
(9) 过电压保护和绝缘配合
(10) 接地
(11) 仪表和控制
(12) 继电保护、安全自动装置及调度自动化
(13) 操作电源
(14) 发电厂和变电所的自用电
(15) 输电线路
(16) 电力系统规划设计
2.考试时间分配及试题分值
考试分为2天,第一天为概念性考题,分值为180分;第二天为案例分析题,分值为100分;每天上、下午各3小时。第一天概念题上下午各70道题(必答),其中单选题各50题,每题1分,多选题各20题,每题2分,上下午分值合计180分。第二天案例分析题上午25道必答题,下午75道题中选答25道题(多选无效),每题2分,上下午分值合计为100分。
3.题型特点
考题由概念题、综合概念题、计算题及案例分析题组成

电子设计工程师与电子工程师的区别
不同的公司,其岗位设计及名称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没有严格的区别,一般来讲,电子设计工程师是从事比如CPLD/FPGA之类的设计工作.而电子工程师,就象硬件开发工程师一样,从事DSP单片机ARM之类的工作.

网友:
楼主的文章很好啊!顶一个!

网友:
计算软件那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