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来学MSP430F6638-基础篇之TIMERB(5)

楼主:
基础篇之TIMERB(定时器B)
    在这我要抱怨EEWORLD一下,怎么从博客发文章的时候图片显示不了,必须得从论坛发帖从而链接到博客上去。接上一帖,一起来学MSP430F6638-基础篇之TIMERA(4)。由于本周是考试周,我得花大量的时间复习,正好定时器B和定时器A的基本功能都相同,我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学习它两的不同点就行了。所以定时器B这篇帖子应运而生。定时器B和A一样,有定时计数、捕获比较功能,不过经过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我列举了以下不同点
    1、定时器B只有TB0。定时器A有TA0,TA1,TA2。A最多达到5个捕获比较模块,B达到了7个。
    2、定时器B的定时计数长度位数可编程选择(8,10,12,16位)。A固定为16位。
    3、定时器B有比较锁存寄存器,并且可以组合在一起使用。A没有。
    4、定时器B的输出引脚的状态可以设置为高阻态。A不行。
    以上就是我从用户指导书上看到AB的不同之处,至于B的后面两个特点,我至今没搞明白有什么明显的作用。看来我得在后期好好研究研究了。
    编译过程中,发现链接不过,说什么中断地址超出范围。后来才发现,我居然犯了一个弱智的错误,忘了选择430型号,我这个IAR默认工程为149的工程。把型号一改,编译链接就通过了。之后又遇到大问题了,启用B的定时功能时,TB0R数值没变,启动设置和定时器A是一样的啊?我确实小看了定时器B,居然有这么多的问题。到底怎么回事??我再回到指导书看看。原来我之前把一个重要的知识点弄错了,定时器溢出计数时只能用于连续模式。改为连续模式后,正常运行。
       接下来请看程序截图:

接着while(1)处看,
学习笔记的一个截图,
        同时上传IAR工程文件,建议自己敲写这些代码,如果不想敲写請付一个芯币。

IAR工程文件

一起来学MSP430F6638-基础篇之TIMERB(5).doc

定时器B学习笔记

网友A:
赞一个,继续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继续加油!

继续加油中。新版论坛有点不习惯。

网友B:
要是我的学习能力跟版主一样强就好了,一个月前,老师扔一个6638实验箱给我,叫我把它啃了!然后还要我把项目的主控换成430去。一直用51的,现在直接用430,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求大神快快发表ADC12的教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学习能力跟版主一样强就好了,一个月前,老师扔一个6638实验箱给我,叫我把它啃了!然后还要我把项 ...

我尽力而为。在我的计划中,ADC12应该会在串口通信之后,不过坛友要求了,我就尽量让它提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的学习能力跟版主一样强就好了,一个月前,老师扔一个6638实验箱给我,叫我把它啃了!然后还要我把项 ...

好的!谢谢LZ,大力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尽力而为。在我的计划中,ADC12应该会在串口通信之后,不过坛友要求了,我就尽量让它提前了。

好的!谢谢LZ,大力支持!

网友B:
都10天了诶!!!!!ADC12、、、、ADC12、、、期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10天了诶!!!!!ADC12、、、、ADC12、、、期盼!

不好意思,我最近感冒发烧了,头晕目眩。这两周在看病,没花时间写这个,见谅。

网友B:
那LZ好好养病,祝LZ早日康复!谢谢LZ的辛勤付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LZ好好养病,祝LZ早日康复!谢谢LZ的辛勤付出!

ADC12帖子的内容基本写完,星期六可见该帖子。年底了,帖子更得越来越慢,你懂的,大家事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