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ax1534电源芯片

楼主:
我用了一颗max1534电源芯片 有三个固定输出5V,3V3,1.8,但是带负载后5V被拉低到了2V左右了,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吗?电路就是用的文档上的推荐电路

网友:
肯定是有问题,
用的是推荐电路不一定是用的推荐器件,或者是输出输入参数有问题
到底什么问题,木图没真相

网友:
不接负载的时候电压正确,说明你的电路结构式正确的。接负载被拉低,说明你的电路带载能力不够,输出电流太小。应该是分立元件选择的问题。还有就是你最好确定接多大负载的时候电压才掉下来

网友:
MAX1534:典型工作电路 给你参考,你按照datasheet来设置还要看你选型的封装,不同封装差别很大

MAX1534ETE+T  TQFN;16 pins;
封装信息
-40°C to +85°C

MAX1534:典型工作电路放大+

关键特性

  • 包含一路开关控制器和两路线性稳压器
  • 开关控制器
    • +4.5V至+24V输入电压范围
    • 效率高于95%
    • 最高500mA输出电流
    • 最高200kHz开关频率
    • 固定5V或可调输出电压
    • 内置0.5Ω PMOS开关
    • 100%占空比提供低压差特性
  • 两个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 高达160mA的输出电流(每路)
    • OUT1:3.3V或可调电压输出
    • OUT2:1.8V或可调电压输出
  • ±1.5%输出电压精度
  • ±4%关断精度用于低电池检测
  • 热关断保护
  • 电源就绪(POK)输出
  • 1mW待机功率(典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