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串口调试助手往串口发数据时,示波器测量TUSB3410的19脚(SOUT)信号,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
买了两块Launchpad板,串口都是只能上不能下,即串口数据MCU->PC可以的,PC->MCU不行
我用串口调试助手来收发。绝对不是什么跳线的问题,原理图我还是看得清楚的。

用串口调试助手往虚拟串口发送数据时:
我用示波器测量TUSB3410的19脚(SOUT)信号,一直都是高的,一点反应都没有
两块板都是这样,换了几台不同的PC机来测试都是这样。

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虚拟串口的数据时:
正常,MCU发送的数据都能收到。

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标题

大家没有遇到相同的问题吗?这样launchpad的串口只剩下单方向了,数据只能从MCU发到PC,反之则不行。

网友:
你能确定,你的用法没问题吗?Launchpad上调试器部分的串口怎么用?你能不能下程序,如果能下程序,说明串口没问题。或者说,你在下程序的时候,测一下串口,测试下你所说的“TUSB3410的19脚(SOUT)信号” 。MSP430应该是通过串口往里下程序的

网友:
终于有大侠回复了,感动ing,我能正常下载程序的。下载程序的时候没有去测量TUSB3410的SOUT脚,MCU送数据到PC时TUSB3410的SIN脚是有跳动的。
我是用IAR下载程序的,是不是IAR把串口的一个方向给占掉了啊?但是我没开IAR也是这样。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不要去怀疑板子了,板子应该是没问题的,就是你哪操作不对。
建议提问的时候,把具体问题说明,不然没人爱搭理你的。

网友:
下载程序时确实有用到TUSB3410的19脚(SOUT),用示波器测量确实有反应。

网友:
3410是用来构成仿真器的芯片。虽然我也用过这板子。但是没仔细研究过他的串口那块。但是3410仅仅是用来仿真 的啊。楼主要实现PC-MCU通信还是另外用模块试试。另外3410的发送接收那2个脚只与1612链接吧。并没有和2553连接吧。。?

网友:
版主大人光临啊!
3410的发送接收那2个脚只与1612链接,确实是的,但是3410还有另外两只脚与2553连接,即跟我上面画
出的示意图一样。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05584-1-1.html
这个链接里“David Lee”就说过“LaunchPad的包含了一个虚拟串口,驱动安装完成后,你可以在设备

管理器里看到MSP430 Application UART,这个是已经连接到MCU的,如果选择使用这个自带的虚拟串口

,就不需要外接PL2303、MAX232那些。”

而且很多帖子都有提到能用LaunchPad的虚拟串口的。我遇到的问题是,我只能实现串口LaunchPad的虚

拟串口与PC单向通信,双向不行,困惑。

网友:
我的beaglebone black只能显示不能发送,也愁呢

网友:
楼主得看你手头上launchpad的版本。
如果是1.4及之前版本(含1.4),那么将单片机拆下,用跳帽将J3的TXD和RXD横着短接(仿真器端),用串口助手能实现自发自收。但是未能用电压表测得连续发送/接收时的电平变化。
如果是1.5版本,那么需要用杜邦线将J3左起第一根下和左起第二根上短接方可测试自发自收。

网友:
谢谢qiushenghua的回复,跟跳线没有关系的,请看我上面的示意图,PC端送的信号根本没下来,即TUSB3410端根本没有捕捉到信号,我用的是示波器而不是电压表。

网友:
串口调试有时是不太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