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V2.0来啦

楼主:
本来做好有十几天了,一直忙没有拿出来晒晒
前级还是用上次的555+场管驱动电视机高压包,
本来想用ZVS的,搞了几天没成功,驱动板一直没输出,只好直接用上次的前级了

后面做了十级,一字排开,霸气有木有!

只是找不到合适的电源,用实验室的电源最高只能输出18V 2.5A,用个20秒电源显示就开始乱码并发出响声,电弧只能拉到6CM,
用老师的19V 3.5A的笔记本电源电只能拉到8CM,电源的压降太大,低到14V了
电源功率足拉到10CM以上是应该是无压力的

做的时候还被他电了几次做的时候做一级试一极,用手拿钳子夹着线拉电弧,
做到第7级的时候钳子的绝缘层被击穿了,电的手反应迟顿连继被电了几下,其实电的蛮舒服的
老师想拍放电间隙的电弧离的太近看着电弧打到了他手上,他只是说电的好疼,
放电的速度太快了,用4S连拍每拍十几张才有一张能抓到电弧,
要是能把电到人的一瞬间拍下来以后遇到小白也够吹几天了

网友:
顶一个,这个强

能不能附上电路图?

网友:
这个东西暴强啊。牛!

网友:
看来楼主是马克思主义爱好者,,哈哈
前面的这个贴就是楼主发发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18586-1-1.html

网友:
照着这个文档做的,,,其实很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B门,一直开着,在黑暗中拍。

网友:
大个的电棍!!!!

网友:
玉石俱焚。。。。。。。。。。

网友:
对了,电视机高压变压器,黑白机早期的有110V供电,但低压和高压是分离的,到了一体的时候,均采用12V供电了。但黑白机的高压包的功率很小的。

彩电的高压包,一般最低的是110V,高的是150V供电,均不象早期的黑白机的分体高压包,都是一体的。

所 以想,楼主的高压包应该是使用彩电的高压包,

那么,建议楼主:
1、使用高电压供电。可以找个旧彩电底板,---屏幕越大、越老的底板越好,因为早期的彩电的功耗很大,所以底板的功率做得足。

2、适当提高高压包的频率。电视机行频是15625Hz ,用于专门作高压发生器时,频率显得偏低。如果能找到PC40作高压包的磁芯,可以将其提高到100K,这样输出高压的功率才能做上去。
    但高压包的低压侧的绕组已固定了,可以象楼主那样使用额外的绕组,也可以适当调整磁芯及供电电压来使用原绕组。

网友:
非常有意思

网友:
好厉害的感觉

网友:
可以做特斯拉线圈,这个更霸道

网友:
电到人会不会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