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低级问题,大神莫见笑。

楼主:
ds1302做为外部时钟,用数码管显示,数码管的段选采用一个74ls164将串行数据,并行输出。请问这个串行的数据是不是采用单片机的任意两个管脚都行。例如,p2.3 p2.4。一个做164的时钟,一个做164的数据。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程序需要做怎样的更改呢?只改引脚就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帮忙,如果我想将原来的P0 口并行控制的段选改成p2.3 p2.4的串行控制,显示程序要做哪些修改呢?

网友:
使用单片机串口,工作模式0,使用时,编程比较简便。

使用其他I/O引脚,当然也可以,但是需要程序模拟串口时序。且速度稍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很对,可是老师给的板子,管脚已经确定了。所以没办法才要改用其他的,所以不会改程序,请问该做什么修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p0口一部分作为了数码管的位选,三个给了DS1302.   P3.0和P3.1的串行口改为了烧写程序的端口。所以用了P2的两个管脚来控制数码管的段选。 这样的话,显示的部分程序要如何改写呢。我不懂,还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