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电子与通信教材系列: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

楼主:
 这本《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第2版)》将带你感受电子学的乐趣:
  五星级的在线评论★★★★★
  “电子领域最好的概述……”
  “提供了值得去学习和尝试的具有实践性、理论性和富有想象力的内容,是我们走向更高更远的基石”
  ——关于第一版的评论
  直观地说、这本电子应用手册不会由于叙述技术细节而加重你的负担、换句话说,它向你介绍了从基本的到复杂的各种电子电路及它们的构成,并展示了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实用电子手册提供了750多幅清晰的电路图,详尽地说明可以帮助你将理论的想法转变为现实。
  浅显易懂且内容全面:
  《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第2版)》内容覆盖了整个电子领域,从基本的模拟和数字电路、集成电路、半导体、步进电机和伺服系统,到液晶显示器和各种/输出设备,甚至于在《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第2版)》的最后用了一个章节来叙述微控制器。如果希望成功地将你的想法转变为可工作的实用电子装置,或者想有所发明创造的话,就请读读这《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第2版)》吧。
  热心读者的帮助而使得这《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第2版)》锦上添花:
  这次修订,充分参考了《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第2版)》的的忠实读者提供的改进建议,这些读者包括业余电子爱好者、学生和发明者,正是他们才使得《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第2版)》的第一版成为畅销书。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Timson/98110

网友:
《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第2版)》是一本实用性非常强的电子元器件和实用电子电路的参考工具书。《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第2版)》从电路基本原理的介绍开始,对各种类型的电子元器件进行了详细具体的分类介绍。首先重点介绍了包括电阻,电感,电容,变压器等在内的基本电子元器件;然后分别介绍了各种半导体器件、光电器件、运算放大器、直流稳压和调压器件、电声器件等专用元器件;介绍了各种滤波电路的设计及实用电路、各种振荡电路及555时基电路;在数字电路中,从各种门电路、触发器开始,详细介绍了各种中规模集成数字器件,如寄存器、计数器、编码器、译码器、数据选择器、数据分配器、数字显示器,以及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存储器、可编程逻辑器件、微处理器等;在电机及控制电路中,介绍了直流电机、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等。详细提供了各种元器件的型号、参数、接线引脚、外形、实物图片等,并给出了典型的实用电路图;在《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第2版)》的最后,结合图解的方法,详细地介绍了制作实用电子电路的过程、方法、步骤和注意事项,以及常用仪器仪表的操作使用,元器件的选择等。
  《实用电子元器件与电路基础(第2版)》可作为电子工程技术人员,电子爱好者的电子元器件和实用电子电路的参考工具书,也可以作为大专院校的教学参考书。

第1章 电子学简介
第2章 基本理论
2.1 电子学概论
2.2 电流
2.3 电压
2.4 导体的微观结构
2.5 电阻、电阻率和电导率
2.6 绝缘体、导体和半导体
2.7 热和功
2.8 热传导和热阻
2.9 导线规格
2.10 接地
2.11 电路
2.12 欧姆定律和电阻器
2.13 电压源和电流源
2.14 电压、电流和电阻的测量
2.15 电池的串并联
2.16 开路和短路
2.17 基尔霍夫定律
2.18 叠加原理
2.19 戴维南定理和诺顿定理
2.20 交流电路
2.21 交流及电阻、电压和电流的有效值
2.22 电力网
2.23 电容器
2.24 电感
2.25 复杂电路模型
2.26 复数
2.27 正弦电路
2.28 交流电路的功率(视在功率、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2.29 交流电路的戴维南定理
2.30 谐振电路
2.31 分贝
2.32 输入和输出阻抗
2.33 二端口网络与滤波器
2.34 瞬态电路
2.35 周期非正弦电源电路
2.36 非周期电源
2.37 SPICE
2.38 含有有源元件的复杂电路

第3章 基本电子电路组件
3.1 导线.电缆和连接器
3.2 电池组
3.3 开关
3.4 继电器
3.5 电阻
3.6 电容器
3.7 电感
3.8 变压器
3.9 熔断器和断路器

第4章 半导体
4.1 半导体技术
4.2 二极管
4.3 晶体管
4.4 半导体晶闸管
4.5 瞬态干扰抑制

第5章 光电子技术
5.1 光子概论
5.2 灯
5.3 发光二极管
5.4 光敏电阻
5.5 光电二极管
5.6 太阳能电池
5.7 光电晶体管
5.8 光电晶闸管
5.9 光电耦合器

第6章 集成电路
6.1 集成电路的封装
6.2 几个基本集成电路

第7章 运算放大器
7.1 运算放大器的水系统模拟
7.2 运算放大器的工作原理
7.3 运算放大器的相关理论
7.4 负反馈
7.5 正反馈
7.6 运算放大器的实际类型
7.7 运算放大器的特性
7.8 功率运算放大器
7.9 实践中的注意事项
7.10 电压和电流的偏移补偿
7.11 频率补偿
7.12 比较器
7.13 带迟滞的比较器
7.14 单电源比较器
7.15 窗口比较器
7.16 电平指示器
7.17 放大器的应用

第8章 滤波器
8.1 滤波器设计须知
8.2 基本滤波器
8.3 无源低通滤波器的设计
8.4 滤波器的比较
8.5 无源高通滤波器设计
8.6 无源带通滤波器设计
8.7 无源带阻滤波器设计
8.8 有源滤波器设计
8.9 集成滤波器电路

第9章 振荡器和定时器
9.1 RC间歇振荡器
9.2 555定时器
9.3 压控振荡器
9.4 文氏电桥和双T形振荡器
9.5 LC振荡器(正弦波振荡器)
9.6 晶体振荡器

第10章 稳压器和电源
10.1 稳压集成电路
10.2 稳压器的应用
10.3 变压器
10.4 整流器的封装
10.5 几种简单的稳压电源
10.6 关于纹波抑制的技术要点
10.7 相关问题
10.8 开关稳压器电源
10.9 各种商品电源
10.10 电源的制作

第11章 音频电子技术
11.1 音频概述
11.2 话筒
11.3 话筒的特性指标
11.4 音频放大器
11.5 前置放大器
11.6 混频电路
11.7 阻抗匹配
11.8 扬声器
11.9 分频网络
11.10 用于驱动扬声器的简单集成电路
11.11 声响设备
11.12 其他音频电路

第12章 数字电路
12.1 数字电子基础
12.2 逻辑门
12.3 组合器件
12.4 逻辑器件系列
12.5 电源与测试逻辑IC和普通经验方法
12.6 时序逻辑电路
12.7 计数器IC
12.8 移位寄存器
12.9 三态缓冲器,锁存器和收发器
12.10 模拟/数字接口
12.11 显示器件
12.12 存储器件
12.13 微处理器和微控制器

第13章 直流电动机,遥控伺服系统和步进电机
13.1 直流电动机
13.2 直流电动机的转速控制
13.3 直流电动机的转向控制
13.4 遥控伺服系统
13.5 步进电机
13.6 步进电机的类型
13.7 步进电机的驱动
13.8 带译码器的控制驱动器
13.9 步进电机的识别

第14章 实用电子技术
14.1 安全
14.2 设计电路
14.3 万用表
14.4 示波器
14.5 电子技术实验室
附录A 配电与家用配线
附录B 误差分析
附录C 常用资料和公式
附录D 组件数据,逻辑集成电路列表,及一些国家的半导体编码
附录E 微控制器电路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能下载?

可以下载啊,

网友:
我觉得还是买书 好点  书可以反复看!!不懂得随时去翻书·~书上还可以做标记!

网友:
正在下载啊。希望能下载成功,先谢谢楼主

网友:
我有书,不过书太大本了,再下个pdf随身翻阅,谢谢楼主

网友:
好东东,我也想要。

网友:
多谢分享,电子类的书籍感觉好难呀。

网友:
回帖是美德。

网友: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
下来啊啊啊啊 啊啊

网友:
这下载的资料很有用。对我们菜鸟尤其宝贵。

网友:
一本难得的好资料好教材,应该很有用的,下载来看看,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