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中为什么在指定的地址申明32位的变量申明不了!

楼主:
如图1 这样在指定的地址申明16位的变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8位的同样也没有问题。但是申明32位的变量就出问题了如图2 编译错误是这样的,.\Obj\STM32LHL.axf: Error: L6984E: AT section prg_fm3051_main.o(.ARM.__AT_0x200010F6) has required base address 0x200010f6 which is not aligned to section alignment 0x00000004.求哪位大侠帮帮忙啊!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就是因为你的32位变量没有4字节对齐,也就是地址的最低位为0、4、8、C才行,你把变量和下面的16位变量换一下位置就行了。

网友:
灰常感谢!问题解决了!:cong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