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38 ADC12

楼主:
用5438采集模拟量,A4管脚处有电压值,但ADC12产生的中断中采集的模拟量始终为0,已经检查过A4通道和ADC12MEM0对应,不知道是嘛情况,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原来是外部基准电压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外部基准电压电路有问题~

具体基准的什么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