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环境下DA输出不正常!

楼主:
问题是这样的:在有高压放电的环境下DA输出不正常!
                     由电视机高压包产生5000V左右的高压,通过2铁柱,一直噼里啪啦的放电。
                     一套带有DA输出的系统放在旁边1米左右,DA输出从设定值变成了0。(带DA输出的系统,用电      池供电,物理上与高压的产生电路完全隔离)。假如DA输出系统放远点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将正常工作。这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DA芯片用的tlc5615,控制芯片用的STM32F103。 单片机工作没问题,DA输出不正常。

网友: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电磁干扰吗??
小弟不懂,求解决方法呀。

网友A:
如果没有电器上的连接,这种干扰全部是由空间传来的,解决办法是屏蔽。

好则电屏蔽是比较容易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电器上的连接,这种干扰全部是由空间传来的,解决办法是屏蔽。

好则电屏蔽是比较容易的事。

谢谢,那我去找找屏蔽的方法。
只是没想到,隔这空气了,还这么大干扰,超过了我现在的知识范围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电器上的连接,这种干扰全部是由空间传来的,解决办法是屏蔽。

好则电屏蔽是比较容易的事。

受教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