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外部中断服务函数进不去,求教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gpio_init()//PA0为外部中断触发脚,PA2控制le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ResetBits(GPIOA , GPIO_Pin_2);
}

void EXTI_init()//PA0与EXTI_Line0连通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0); // 管脚选择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_Line0; //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
  EXTI_init();
  NVIC_Config();
  while(1);
}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0) != RESET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GPIO_SetBits(GPIOA , GPIO_Pin_2);
}
}
这是中断服务函数,我硬件仿真过,进不来
为什么外部中断服务函数进不去呢?

网友: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GPIO_Mode_IPD; //设置为推挽输入

注:我的是F0

还有

void NVIC_Config(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_Line0; //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上面的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多少设置正确吗?
比如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网友A:
因为我的板子上PA0接了上拉电阻,所以浮空输入没问题。EXTI_Line0,固件手册上是这么写的,而且编译也没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我的板子上PA0接了上拉电阻,所以浮空输入没问题。EXTI_Line0,固件手册上是这么写的,而且编译也没报 ...

你得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了,配置没有问题,就是进不去中断

网友:
用Debug仿真调试找找看是不是软件哪里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