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2000 PWM的TZ模块

楼主:
C2000 PWM的TZ模块,Trip - Zone,俺给它翻译作 “ 刹车 ” 模块。它工作在Cycle-by-Cycle、One-Shot两种模式下。

俺想用它的Cycle-by-Cycle功能
在TI文档中提到:A cycle-by-cycle trip condition is automatically cleared when the time-base counter reaches zero.

又提到:. A minimum of 3*TBCLK low pulse width on TZn inputs is sufficient to trigger a fault condition on the ePWM module

我的问题是:
在TZ1有效时,它会持续 n 个PWM周期(n为较大的定值),那么,在PWM计数到0后的三个周期内,是不是TZ就不再起作用而输出原PWM的状态,而非设定的TZ状态?(如,在PWM计数到0后的三个周期内,TZ不起作用时 PWM输出高电平,而TZ起作用时输出低电平)

网友A:
我没有想使用Cycle-by-Cycle的模式,如果这样讲的话,对于one-shot模式下就是进入事件后,调整一次电平输出事件就失效了吗?我还是再看看手册吧,有点不明白。:smi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有想使用Cycle-by-Cycle的模式,如果这样讲的话,对于one-shot模式下就是进入事件后,调整一次电平输出 ...

one-shot是永久起作用的,恢复它只有人工清除。
而Cycle-by-Cycle却是本周期有用,下一周期自动恢复

网友B:
TZ字块中的TZFRC是不是软件强制触发寄存器?具体怎么使用?也就是“Software-forced tripping is also supported.”怎么理解呢,是不是 EPwm1Regs.TZFRC.bit.CBC = 1; 就能触发一个Cycle-by-Cycle中断?还是其他的用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TZ字块中的TZFRC是不是软件强制触发寄存器?具体怎么使用?也就是“Software-forced tripping is also supp ...

是的

网友:
非常感谢大神回复,现在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