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槽BUG赢积分

楼主:
今天期待已久的论坛新版终于上线了,较之前内测版本有很大改变,现在的论坛增加了很多新内容。不过BUG的存在也在所难免,只要你跟帖列出你找到的BUG,本人将”利用职务之便“,给大家评分来奖励积分和威望。赶紧行动起来吧。
先贴出几个来,发现BUG及时跟帖
1.图标没有对齐
2.本人空间显示
3.上午的IE浏览器,侧栏导航栏遮盖住部分帖子内容。晚上的火狐没有问题了
4.侧栏的头像失真啦
5.404  not fou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E金币兑换去哪了??

社区活动——》E金矿——》兑换。

芯币兑换在快捷导航——》积分  就可以看到。

网友:
再添一条,论坛的wp客户端,准确的说是论坛推荐的论坛客户端有BUG,输入账号密码登录时,提示登陆成功,将转入登录前页面,然后就没有然后啦,一直停在登陆界面。手动回到登录前界面,这时候显示是没有登录的,点开哪个帖子都提示获取主题信息失败,也就是说,这个客户端没法用啊

网友:
回帖奖励 +2 分芯积分

看图片,红笔圈起来的部分,好像重叠了,挡住了“社区首页”。我的浏览器:谷歌浏览器

网友:
我用手机登不上去

网友:
这个帖子好,我也先利用职务之便给楼主评分+威望。这周大家尽情找bug,争取周末之前让我们的技术都处理掉。

网友B:
跟季夏木槿一样,手机版安装了Discuz掌上论坛之后,扫描二维码,显示不出来内容。不知道是不是手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季夏木槿一样,手机版安装了Discuz掌上论坛之后,扫描二维码,显示不出来内容。不知道是不是手机问题。

应该不是手机问题,WP的系统很封闭,不像安卓那样碎片化严重,在应用商场里下的就是对应的WP8版本,WP7的版本不会出现在这个商场

网友: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了,没办法,不是论坛自己开发的客户端啊,这个很难解决

网友:
两个问题:
1、
图片这个位置的“消息”与“提醒”下拉三角号内的消息是一样的内容。而“提醒”又只包含“消息”与"新听众"两项。那既然如此的话,莫不如把“提醒”干掉,直接改成“新听众”;或者把设置后面的那个“消息”干掉。

2、我刚对这个帖子进行管理,高亮和提升都没作用?还是新版的不会操作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
1、
图片这个位置的“消息”与“提醒”下拉三角号内的消息是一样的内容。而“提醒”又只包含 ...

确实重复了

网友C:
积分和威望也有重复之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个问题:
1、
图片这个位置的“消息”与“提醒”下拉三角号内的消息是一样的内容。而“提醒”又只包含 ...

第二个问题,我自己验证了。原来是这个版本对更改过状态操作的帖子刷新速度不够快,要几分钟后才显示出来。:sleepy:

网友:
虽然不算BUG,但是还是想吐槽一下,第一行和后几行的表情明显不是一个风格啊!!这QQ风格的表情是肿么一回事啊!个人感觉老板的表情很不错,至于新版的后几行的表情。。。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积分和威望也有重复之嫌

是的,积分和威望,几年来我一直就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一直就是相等的两个数值。之前老版的时候我就提过。莫不如新版直接这个也整合一下好了。如果一直没区别,索性用一个好了。

网友D:
屏幕右边空一大块,啥都没有?太别扭了。左边又感觉这么挤!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屏幕右边空一大块,啥都没有?太别扭了。左边又感觉这么挤!

你用的台式机吧,上午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不过笔记本看起来还不算太失调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台式机吧,上午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不过笔记本看起来还不算太失调

用的笔记本呢,刚才用同事的笔记本试了一下,也是的。用台式机,右边空白就更大了,笔记本好一点。

网友:
可能是习惯问题吧,我总是觉得还是原来的页面看着舒服啊

网友:
图1

图2

上述两幅图片中,图1的区域2中,是否有必要包含区域1的“最新回复”,亦或者区域2也包括上图2的区域3中的三项内容会更便捷?
这个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感觉,区域2中可以多增加几个,这样更便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