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tel99SE SCH文件打不开的问题

楼主:
打开SCH文件时电脑提示:
Exception EAccessViolation in module AdvSch.dll
at 000C1212.
Access violation at address 0D301212 in module'AdvSch.dll'.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迷津

网友:
如果楼主的文件原来就是protell99画的,那么用修复功能修一下(在最左上的功能区)。

网友:
楼主最好截图图看看,,这种一堆英文字,意思是:
除了在advsch.dll eaccessviolation模块
在000c1212
在地址访问违反0d301212 in模块advsch.dll’.read of address 00000000

实在是不好判断

网友A:
应该是软件冲突,我的把翻译软件关掉就正常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PCB图可以打开,原理图打不开,这是什么情况?速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PCB图可以打开,原理图打不开,这是什么情况?速救!!!

装的什么操作系统?
如是win7,win8 一般是库文件加载问题比较多
但看这个报错,应该软件出现了问题
建议:99se软件也不大,安装也不复杂,全部卸载99se,然后重新安装到C盘,然后安装sp6补丁,再次打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软件冲突,我的把翻译软件关掉就正常了。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没开着任何软件,不知道咋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样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我没开着任何软件,不知道咋解决

装了好几次了

网友:
大神求救

网友D:
是Windows系统的字库出问题了,下载Windows默认字库更新下就好了。C:/WINDOWS/Font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Windows系统的字库出问题了,下载Windows默认字库更新下就好了。C:/WINDOWS/Fonts

Protel99使用的是Windows默认的System字体

网友:
看看是不是打印服务Print Spooler没运行,要设置成自动启动,一些优化软件可能会让这个服务变成手动,打开Sch必须依赖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