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输出不正常,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20MHz的有源晶振,5V供电,4脚 ,输出只有约500mv的畸变正弦波,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测量问题,注意正确的测试方法,示波器输入要使用高阻态。

网友B:
示波器的输入,一般有一定的电容,它会严重影响对有一定内阻的高频信号的测量结果的,

楼主可以做这样的实验,一输出阻抗很小的电路输出方波,用示波器测量,是正常的方波,再将探头串一适当阻值的电阻后,再测量它的波形,看看是什么形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的输入,一般有一定的电容,它会严重影响对有一定内阻的高频信号的测量结果的,

楼主可以做这样的 ...

好的 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测量问题,注意正确的测试方法,示波器输入要使用高阻态。

嗯 我重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