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verilog HDL编一个计算器,小数点的算法解决不了

楼主:
急求大神支援:cry::cry:

网友A:
浮点运算很耗费资源,都是转换成定点运算。需要的精度不可能无限高,所以都可以转换成定点来处理。可以将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开,运算后再加起来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浮点运算很耗费资源,都是转换成定点运算。需要的精度不可能无限高,所以都可以转换成定点来处理。可以将整 ...

是不是像 1.23+4.5 就弄成 a=1,b=4,aa=23,bb=5(还是b=50),然后+ ,-,*,/  对么

网友:
为啥要浮点?就定点数呗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运算范围还有精度5然后选择位宽,小数点还不是人为的啊

网友:
5是打错了,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像 1.23+4.5 就弄成 a=1,b=4,aa=23,bb=5(还是b=50),然后+ ,-,*,/  对么

对,就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