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各位Layout习惯用什么颜色

楼主:
我用软件默认的颜色(TOP、bottom)跟背景。但是时间长了眼睛累,各位都用什么颜色呢

网友:
我就用默认,因为对我来说赶任务重要

网友:
默认就行了,曾调换过,但不习惯。

网友:
这个跟个人习惯有关,多数人应该都是使用默认配色方案,这也是软件开发商长期调查后的结果。如果感到不适,选择你自认为舒适的颜色即可。不过,更大的可能性跟显示器有关,特别是使用WLED背光的显示器时,其蓝色光谱很容易让人感到疲劳,这时应该降低显示器的亮度并重新调节对比度。对于那些廉价显示器在低亮度时的闪烁问题只能靠更换合适的显示器解决。
俺从来都是拒绝使用WLED背光的所谓“新技术”显示器,俺的选择要么是坚持使用CRT古董显示器,要么选择荧光管背光的“过时”液晶显示器,或者干脆上价格非常昂贵的广色域专业显示器(这类显示器的背光是RGBLED)。在俺看来,所有采用WLED背光的显示器都是垃圾,俺是绝对不会购买使用的,就是送俺,俺也会立刻转手卖掉。

网友:
上红下兰,

网友:
一般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