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 和ROM

楼主:
请教下各位大神关于51存储器的问题,在写程序时我们会把数据表存在1000H里,如 ORG 1000H  DB 09H,90H... 那么请问这些数据是在RAM 还是在ROM上呢
51的片内ROM地址是0-0fffH  片内RAM 0-FFH,没有1000H啊 没有扩展外部的储存器 ,那1000H在哪里呢

网友A:
数据在哪里由代码决定,ROM数据和RAM数据的定义指令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在哪里由代码决定,ROM数据和RAM数据的定义指令不同。

   ORG 1000H
   TABLE: DB  0C0H,0F9H,24H,30H,19H,12H,2H,0F8H,0H,10H
程序里是这样写的 就是在rom的1000h处存数据,51片内rom是0000h-0fffh,并没有1000h,在proteus中仿真可以运行,我没有外扩rom,这个表存在哪里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RG 1000H
   TABLE: DB  0C0H,0F9H,24H,30H,19H,12H,2H,0F8H,0H,10H
程序里是这样写的 就是在rom的 ...

如果地址超出实际的存储容量,高位会被自动丢弃,就你给出的情形而言,1000H会变为0000H,仿真会没问题,但在实际系统上这么做是不行的,必须给予符合资源的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地址超出实际的存储容量,高位会被自动丢弃,就你给出的情形而言,1000H会变为0000H,仿真会没问题, ...

懂了,谢谢,在实际系统中,也不知道程序在rom的空间啊!那把这个表定义在哪好些呢,是最后面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懂了,谢谢,在实际系统中,也不知道程序在rom的空间啊!那把这个表定义在哪好些呢,是最后面吗

你不必定义地址,只定义性质,编译程序会自动分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必定义地址,只定义性质,编译程序会自动分配。

您说的是C吧!我打算好好研究下单片机,所以就用汇编在写程序,了解下存储器、寄存器之类的,所以问您这个问题。对于单片机,希望您能给些指导,以便熟练掌握,而不是只写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是C吧!我打算好好研究下单片机,所以就用汇编在写程序,了解下存储器、寄存器之类的,所以问您这 ...

任何语言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任何语言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