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串口FIFO是怎么用的啊.

楼主:
串口FIFO是怎么用的啊.我写了个测试,还没用中断,发现只能一直打印H.我是用Tiva Launchpad
单步跟入: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Buf++);

第二次跟入:

void UART0_Init(void){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UART0);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A);

    GPIOPinConfigure(GPIO_PA0_U0RX);
    GPIOPinConfigure(GPIO_PA1_U0TX);
    GPIOPinTypeUART(GPIO_PORTA_BASE, GPIO_PIN_0 | GPIO_PIN_1);
    UARTConfigSetExpClk(UART0_BASE, SysCtlClockGet(),115200,(UART_CONFIG_WLEN_8 | UART_CONFIG_STOP_ONE | UART_CONFIG_PAR_NONE));
    UARTFIFOEnable(UART0_BASE);
    UARTFIFOLevelSet(UART0_BASE,UART_FIFO_TX7_8,UART_FIFO_RX7_8);
    UARTEnable(UART0_BASE);
}

void UART0_SendStr(const char *Buf){
        unsigned char len;
        len = strlen(Buf);
        while(len--){
                if(UARTSpaceAvail(UART0_BASE)){
                        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0_BASE,*Buf++);
                }
        }while(!UARTSpaceAvail(UART0_BASE));
}

int main(void)
{
    SysCtlClockSet(SYSCTL_SYSDIV_4 | SYSCTL_USE_PLL | SYSCTL_OSC_MAIN | SYSCTL_XTAL_16MHZ);
    UART0_Init();
    while(1)
    {
            UART0_SendStr("Hello World\n");
    }
}

网友:
TIVA C 针对UART 的发送提供两个库函数,UARTCharPutNonBlocking,UARTCharPut,前一个函数直接把一个字符放入到UART的发送FIFO后就退出,后一个函数要等到这个字符发送结束后才退出函数.
你的程序中把字符放到FIFO后就退出函数了,还没等字符发送完,你又进入下一次循环又开始写"Hello World" ,所以每次都只打印得出'H', 解决问题有两个办法:
1. 把UARTCharPutNonBlocking 更换成UARTCharPut
2. 在主函数的while(1)循环中增加一个延时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