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3.0 安装完成后,软件自带教程实例的链接怎么总是不正确?

楼主:
    按它说的路径,能找到那个.html的网页快捷方式的文件,为什么总是不正确?重装了好几遍都是这样,点其他选项也是各种链接不正确。。。。
    新人刚开始接触CCS5.3,什么都不懂,想先跟着它自带的例子教程学习下,求大神指点这个怎么整~~

网友:
求帮忙啊

网友A:
应该是你没有安装这个文件,文件的链接地址是你的D盘下的一个目录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没有安装这个文件,文件的链接地址是你的D盘下的一个目录文件。

不应该啊 我记得安装的时候 把所有选项都勾选了啊。。。大神 你看看能不能把你的ti/.CCSResourceExplorer文件夹压缩上传一个给我~ 谢谢了

网友:
基于蓝牙的家庭机器人监控系统

这个文件在eclipse里面啊,要运行jre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文件在eclipse里面啊,要运行jre的吧

eclipse他里面的那个好像不是吧 我点过去没反应。。。还有我看了我D盘的这些链接都在,为什么就是从CCS那里点不开呢? 如果先把链接打开,再把网址复制到CCS ,这样就又能打开了~ 但是特别麻烦,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没有安装这个文件,文件的链接地址是你的D盘下的一个目录文件。

我找到这个文件夹了 貌似我电脑都有这些链接 但CCS就是带不开。。。你知道这什么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