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OCD+jlink调试uboot

楼主:
在搭建调试uboot的环境中,参考了网上很多资料,调试uboot比较廉价的方案。大概有
*硬件使用jlink 在linux虚拟机下编译,调试使用gdb 通过TCP 同Windows下的jlink gdbserver
*硬件使用openJTAG 在Linux下 使用openOCD和gdb
*硬件使用jlink 在linux下 使用openOCD和gdb。
本人也是使用了这种方法,因为手里只有jlink。其实这个方案和使用openJTAG的方案差不多一样。在搭建时参考了

《Eclipse_OpenOCD_OpenJTAG嵌入式开发教程》。这是介绍的比较好的一份资料。

本人用的环境如下:
操作系统:fedora 9 (vmware中运行)
软件:        openOCD
        insight
硬件:        jlink V8
        开发板是mini2440

前提条件:安装好了交叉编译环境。我这里是arm-linux-gcc,当然环境变量配好。

安装openOCD
下载openOCD源码包 解压后 进入目录,在安装前先看下README是个好习惯,看到需先安装libftdi和libusb.
先安装这两个
然后在openOCD源码包中 执行
  • ./bootstrap    //这个会生成configure文件
  • ./configure --prefix=/xx/ --enable-maintainer-mode --enable-jlink //--prefix=/xx/是你想安装到的目录
  • make
  • make install

然后配置下环境变量

安装insight
下载insigh安装包 insight只是gdb的一个图形界面前端,安装时会也会有交叉调试器。
  • ./configure --prefix=/xx/ --target=arm-linux-gcc    //target是你的交叉编译器,这将编译出交叉调试器
  • make
  • make install

然后配置下环境变量

安装完毕后配置openOCD,这个可以参考openOCD的手册。
主要就是写一个openocd.cfg 在执行openOCD时会使用,其搜索路径参考手册
其实在安装目录中的script目录中有许多已经写好的配置可以调用
主要配置有以下几个方面
Daemon (守护);interface(接口);target(目标);board(主板)
如果你是mini2440开发板 在script/board目录下有mini2440.cfg配置文件。可以直接引用。再引用interface中的

jlink.cfg。你的配置文件就两行引用差不多就可以了

此时我们将openocd.cfg文件写在uboot目录下
进入uboot目录(uboot已经编译好)。
开发板链接好上电
启动openOCD 直接输入
$:openocd
这个要在root用户下执行,脚本因为就在当前目录下所以不用指定
将出现如下信息
  • Info : J-Link JTAG Interface ready
  • Info : clock speed 12000 kHz
  • Info : JTAG tap: s3c2440.cpu tap/device found: 0x0032409d (mfg: 0x04e, part: 0x0324, ver: 0x0)
  • Info : Embedded ICE version 2
  • Info : s3c2440.cpu: hardware has 2 breakpoint/watchpoint units

这时你的openOCD已经启动成功

然后启动insight 之间在uboot目录下输入
$:arm-linux-insight
可看到insight打开了 然后打开console窗口
gdb的命令可以在此窗口输入。也可以写成脚本自动依次执行
  • file /xx/xx/u-boot    //加载你的uboot /xx/xx/是你的路径
  • target remote localhost:xxxx     //xxxx是你在opencfg中定义的gdb端口号。此命令使高蛋白链接到openOCD
  • monitor halt    //停止目标板运行
  • monitor arm920t cp15 2 0 //关闭MMU,I/D CACHE
  • monitor arm7_9 sw_bkpts enable //打开调试断点
  • monitor halt
  • load     //将uboot写入目标板内存
  • break start_code //插入一个断点
  • continue     //将运行到断点处

然后就可以单步等操作调试了。

http://blog.chinaunix.net/uid-11319766-id-3060018.html

网友:
其实S5pv210 这样的CPU,压根用不着什么jlink 了,因为大体OK,也有启动卡,刷机非常快,根本用不着这些东西!被工具烦扰的开发模式也是很低效率的。

网友:
我还以为用来调试BBB呢
openOCD我折腾了还几天还是不能用来调试BBB
最后只好用了臃肿的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