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bug

楼主:
从bbs主页:https://home.eeworld.com.cn/forum.html上点击“新帖综览”右侧的“更多”企图查看最新帖列表,但页面提示“您所在的用户组(版主)无法进行此操作”,只能再次点击“全部新帖”才能进入新帖列表。

网友A:
另外再提个建议,关于版面设计最好能自动兼容16:9(10)宽屏和4:3传统窄屏,在1024*768的窄屏显示分辨率下,左侧的导航栏显得过宽,论坛界面的宽度也过大,右侧的内容需要拉动滚动条才能全部看到,但文字却又不是右侧满屏,而是留有空白,这可能跟显示分辨率有关,如此既不利于宽屏也不利于窄屏,如果能从技术上解决自动兼容当然最好,如果不能,可以提供一个带记忆的转换按钮,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显示器分辨率选择宽屏显示还是窄屏显示,这样的显示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再提个建议,关于版面设计最好能自动兼容16:9(10)宽屏和4:3传统窄屏,在1024*768的窄屏显示分辨率 ...

好的 和技术商量一下,看看怎么实现最好。

网友B:
chunyang你再试试,调整了一下 ,确实是个BUG

网友:
引用 网友B:
chunyang你再试试,调整了一下 ,确实是个BUG

未见改变,也许需要重启。

网友:
嗯,重启了一下浏览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