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功率太强

楼主:
做的L波段的光端机,为什么光功率太强,信号质量会变差呢?

网友:
这个跟调制方法以及接收头的参数有关,对光敏器件而言,过饱和时退出饱和需要的时间更长,如果通讯速率高到一定程度,这个时间必须考虑,否则就会有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