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功耗模式问题

楼主:
MSP430书上介绍有5种低功耗模式,假如我产品只使用默认DCO 1M 作为内部时钟源(TACLK=SMCLK=ACLK=1M),是不是只能用LPM0 Mode? 我使用定时器A做唤醒,假如进入其他模式DOC关闭了,定时器唤醒不工作了? 求解

• Low-power mode 0 (LPM0)
– CPU is disabled
– ACLK and SMCLK remain active, MCLK is disabled
• Low-power mode 1 (LPM1)
– CPU is disabled
– ACLK and SMCLK remain active, MCLK is disabled
– DCO's dc generator is disabled if DCO not used in active mode
• Low-power mode 2 (LPM2)
– CPU is disabled
– MCLK and SMCLK are disabled
– DCO's dc generator remains enabled
– ACLK remains active
• Low-power mode 3 (LPM3)
– CPU is disabled
– MCLK and SMCLK are disabled
– DCO's dc generator is disabled
– ACLK remains active
• Low-power mode 4 (LPM4)
– CPU is disabled
– ACLK is disabled
– MCLK and SMCLK are disabled
– DCO's dc generator is disabled
– Crystal oscillator is stopped

网友:
使用DCO作为TA的时钟源,在LPM0和LPM1应该都是可以的,LPM1下DCO作为了SMCLK,所以关不掉。

网友:
我理解如果选择ACLK作为Timer参考时钟的话,LPM1和LPM2还是可以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