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将RREF变到100K会怎么样?

楼主:
如图所示

测量RTD用比例法,与RREF电阻做比较
现在RREF为5.62K,如如果不考虑是RTD,想宽范围内测量电阻(替换RTD),那 RREF换到100K会怎么样?

网友A:
如此大的阻值变化可不好说,该电阻与内部放大器的增益有关,饱和了就失去放大意义了,当然,RTD有相应的变化也许是可行的,具体需要分析IC内电路参数,因未阅读器件手册,故无法下断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此大的阻值变化可不好说,该电阻与内部放大器的增益有关,饱和了就失去放大意义了,当然,RTD有相应的变 ...

你是指ADM360 ARM内部ADC基准VREF+,VREF-的内部放大增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ADM360 ARM内部ADC基准VREF+,VREF-的内部放大增益?

这个最好去看手册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