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编译出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编译时出现了错误,好像是说重复定义,但我只在一个H文件里定义了这个变量ADC12_data,然后两个C文件调用。
把这个变量的定义放在main函数上方后,再编译就OK了,这是怎么回事,求指教~

网友:
原来在头文件中不能定义全局变量

网友:
一个C文件包含一个H文件后,就包含了H文件的全部内容,在编译时把H文件的全部内容复制到所有包含它的C文件中,楼主在两个C中包含了这个文件,就等于有两处定义。如果你想验证一下这个结论是否正确,可以在H中定义时加上static关键字,然后看看是否出现重定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