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设计方案+STM32F429简单介绍(笔记)

楼主:
从收到STM32F429I-Discovrey到现在每天都有玩点,现在在做自己喜欢风格的各种外设的驱动,也做了很多的笔记。

为了有始有,先介绍一下STM32F429ZIT6.:有2MB的Flash(以1MB为一片,分成两片),256kBDE RAM。USB OTG HS/FS 功能,以太网,17个计时器(16bit或者32bit可选),摄像头及TFT液晶驱动接口(TFT LCD控制单元可以驱动SVGA-800*600,24bitRGB并行数据输出),主频可以达到180MHZ,单周期的DSP处理及浮点运算,两路12bit的DAC,3路12bit的ADC采集率可以达到7.2MSPS。

板子上的USB OTG 有两个LED指示灯:LD5和LD6
LD5(绿色)亮的时候表示有连接设备,有电的=流流动
LD6(红色)亮的时候表示连接的设备使USB接口过流了!!!!!

L3GD20是ST的3轴角加速度传感器,有IIC和SPI接口,他可以动态的选择测量的量程,在板子上使用的是SPI的接口方式。

只有在MDK-ARM V4.92A的以上版本才支持429zit6

stm32f429还具有随机数发生单元

软件及功能与STM32F2XX系列兼容,而且其也同STM32F1XX保持较好的兼容性,所有的功能PIN TO PIN兼容,注意这两个系列的电源的方案是不同的。

CRC循环冗余校验,用于验证数据传输存储的完整性

SRAM单CPU周期访问,而且还有4K的备份SRAM,备份的SRAM只有CPU才能访问,是为了防止可能的不必要的访问。

FMC可以配置成大多数液晶的控制接口,支持Intel的8080模式及MOROROLA 的6800模式

DMA2是高级的图形传送加速单元,具有以下的功能:
1.矩形填充固定的颜色
2.矩形复制
3.矩形复制像素转换格式
4.矩形组合和混合像素转换格式

复位后默认是使用内部的16mhz的RC时钟作为CPU的时钟,在全温度范围中这个RC时钟精度为1%.
外部时钟的范围是4~26MHZ,而且外部时钟会被监控,一旦外部时钟出现问题,CPU就会切换到RC时钟,同时也会产生一个事件中断。

网友A:
CORTEX-M4 的FPU同CORTEX_M3的FPU核心兼容?
你确定M3有FP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ORTEX-M4 的FPU同CORTEX_M3的FPU核心兼容?
你确定M3有FPU?

这是它的数据手册上说的。
stm32f1xx系列我还没用过有FPU的功能,所以看到这句话我就做了笔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它的数据手册上说的。
stm32f1xx系列我还没用过有FPU的功能,所以看到这句话我就做了笔记。

山寨的数据手册?贴上来长长见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山寨的数据手册?贴上来长长见识!

CORTEX-M4 with FPU core is binary compatible with the CORTEX-M3 core.

难道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CORTEX-M4 with FPU core is binary compatible with the CORTEX-M3 core.

难道我理解错了?

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