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关于电容的问题

楼主:
为什么有的电容不给ESR这个参数? 还是我没有发现?

网友:
ESR即串联等效电阻,对电阻而言,ESR当然存在,但其影响可以忽略,所以通常不会考察该参数。

网友:
所有电容都有esr,大小不同而已
一般电容的esr值,温度特性,漏电流等都需要查询厂家,或者代理,一般不标示出来

网友:
一般都会有个频率和阻抗的曲线,比如电解电容、聚合物电容,MLCC电容的ESR很小,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
旧的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