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电话线的远程控制

楼主:
利用电话线做的远程控制模块,详见图片

网友:
楼主在详细描述下

网友:
大概说一下:当电话接进时,大概等3秒钟后,利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在两根电话之间接入220欧的电阻,相当于拿起听筒;然后输入某一个数字,比如1代表打开空调,MT8870芯片可以解码输入的数字,在11--14引脚上会以0001形式输出,单片机检测到这一数据并比对后,控制相应的继电器动作。大概就是这个原理。

网友:
电话线控制?不明觉厉

网友:
就是需要接通时候的电话费

网友A:
会接入电话程控交换的网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接入电话程控交换的网络吗?

会接入网络,220欧的电阻就是这个作用,相当于接听的功能,也就是会产生通话费用

网友:
马克一下,关注中

网友:
楼主,我最近毕设也要弄这个电话控制器。我想问下如何将dtmf信号和振铃信号提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