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怎么选XT2CLK做时钟源?

楼主:
请问对于型号为MSP430F5529的单片机,怎么选择XT2作为时钟源,(使用CC2500无线模块之前的初始化)找到一个MSP430F149的,请问需要作何更改?
void InitSys()
{
   unsigned int iq0;
   _DINT();
   BCSCTL1 &=~XT2OFF;
   do
   {
      IFG1 &= ~OFIFG;        // 清除振荡器失效标志
  for (iq0 = 0xFF; iq0 > 0; iq0--);        // 延时,等待XT2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0);                // 判断XT2是否起振
   BCSCTL2 =SELM1+SELS;                      //MCLK,SMCLK时钟为XT2
}

网友A:
对照用户手册与F55xx系列官方参考code来写。

  P5SEL |= BIT2+BIT3;                          // Port select XT2

  UCSCTL6 &= ~XT2OFF;                       // Set XT2 On
  UCSCTL6 |= XCAP_3;                          // Internal load cap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stabilizes
  do
  {
    UCSCTL7 &= ~XT2OFFG ;                // Clear XT2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6 &= ~XT2DRIVE0;               // Decrease XT2 Drive according to
                                                       // expected frequency
  UCSCTL4 |= SELA_0 + SELS_5;         // Select SMCLK, ACLK source and DCO sourc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照用户手册与F55xx系列官方参考code来写。

  P5SEL |= BIT2+BIT3;                          // Port  ...

谢谢你的回答,我是通过下面实现一个LED灯亮来进行测试的,之前是不调用这个函数就能亮,调用了就不亮,现在试了你这个子函数还是不可以,调用了还是不能亮,不知道是我测试的方法有点问题还是这个子函数还是有问题。不好意思我是初学者不太懂,还望多多指导,谢谢谢!!!

网友B:
5系列的和149在使用外部晶振上有些不一样
必须选通晶振管脚的第二功能,然后增加相应的Vcore,在清楚振荡器错误标志位的时候还要注意好XT1是几兆的晶振

好像还要XT2DRIVE之类的要置位。。
大概的就是这样了。这个是我在用5438A,XT2为25M的晶振

5529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系列的和149在使用外部晶振上有些不一样
必须选通晶振管脚的第二功能,然后增加相应的Vcore,在清楚振荡器 ...

恩,谢谢!我也看了CCSv5.1里面5529的相关参考代码,应该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在用CC2500无线模块在做无线通信,其中有这样一个初始化,用这个初始化的目的是什么?关键点是在选择XT2的频率吗?149的XT2一般在8MHz,而5529的要高达32MHz,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在用149的示例程序改到5529中时,不能简单类比的去在5529中选择XT2作为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谢谢!我也看了CCSv5.1里面5529的相关参考代码,应该是这样。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在用CC2500无线模块 ...

你所说的关键点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一般应该是为了使用外部晶振而初始化的

我也是新手,应该问问版主大大看看

网友D:
如果选择了XT2(或分频)作为CC2500通讯的时钟参考,那么这个初始化肯定是和XT2的频率有关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如果选择了XT2(或分频)作为CC2500通讯的时钟参考,那么这个初始化肯定是和XT2的频率有关了。

我看到SmartRF Studio7软件中在参数设置时时钟有26MHz和27MHz两种选择,具说一般选择26MHz,那里的时钟是不是我在软件中需要选的时钟源(XT2)啊?如果是,不同单片机的XT2应该不可能都是达到那个频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关键点不知道是什么
但是一般应该是为了使用外部晶振而初始化的

哈哈!!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看到SmartRF Studio7软件中在参数设置时时钟有26MHz和27MHz两种选择,具说一般选择26MHz,那里的时钟是 ...

不好意思,没有用过这个软件,所以不太清楚里面的设置情况。
等等其他高人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没有用过这个软件,所以不太清楚里面的设置情况。
等等其他高人解答。

控制器与无线模块用的应该是不同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