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DM642的引脚使用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大牛,DM642的HPI/PCI/EMAC在不使用时,能否作为普通IO使用??

网友A:
这个得看看数据手册,如果那些引脚有IO引脚的功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得看看数据手册,如果那些引脚有IO引脚的功能就行

恩,我看了,是不能的。。。。对了,再请教个问题,我现在想给DM642增加一个UART,如何能不借助CPLD或者FPGA就能实现与PC机的串口通信

网友B:
肯定不行……642 io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642 io不多

如果只是数据的传输,可以考虑网络和PC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