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L使用出错

楼主:
求指教,Error: Clock input port inclk[0] of PLL "pll:inst243|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must be driven by a non-inverted input pin or another PLL, optionally through a Clock Control block
        Info: Input port INCLK[0] of node "pll:inst243|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is driven by cic:inst170|clkout which is REGOUT output port of Register cell type node cic:inst170|clkout

网友:
Error: Clock input port inclk[0] of PLL "pll2:inst73|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must be driven by a non-inverted input pin or another PLL, optionally through a Clock Control block         Info: Input port INCLK[0] of node "pll2:inst73|altpll:altpll_component|pll" is driven by clkopt:inst57|Mux0 which is COMBOUT output port of Combinational cell type node clkopt:inst57|Mux0

网友:
还是没解决,求指教。。。。。。

网友:
输入时钟不能使其他pll分频过的   最好就是找晶振引入的io做pll的输入

网友:
输入的时钟不能用在其它模块。。

网友:
有人解決嗎? 可以教我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