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上的地对大地有电压差该怎么办

楼主:
一个两芯开关电源供电的板子 ,没有三芯地,所以板子的地对大地有压差。这种情况下,接外设的话,电荷走动会造成这个板子失灵。有什么办法改进么

网友:
如果外设与大地存在通路,漏电流就可能有不良影响。原则上采用金属机壳或必然存在大地回路(包括通过人体)且使用ACDC的设备必须可靠接大地。

网友:
认真检查每个元件, 否则后果会有你意想不到的动作.

网友:
严格说,接个地线,是最根本的办法,也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所说的 “ 板子的地对大地有压差 ”,应该是开关电源初次级接了电容,,可以试着把它改小些。---- 一般不要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