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的CPLD问题

楼主:
在做LED实验,资料说是led是通过CPLD的I/O输出,但是又没有相应的电路和关于CPLD的资料,百度了下说DSP以寄存器的方式来控制CPLD的IO口:IO口的对应DSP里面的寄存器,有自己的地址。DSP通过对这个地址的寄存器操作来控制IO口。
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只要对这个寄存器进行设置就可以控制I/O口的输出,在数据手册的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
先搞清楚你说的CPLD是DSP内置的还是外置的,手册去生产商的官网根据芯片型号搜索、下载。

网友:
cpld代码谁写的,这个要搞清楚
要不也没法控制
===================================

网友:
不得不说,楼主请不要用简称。不是所有CPLD都叫CPLD的,有一种CPLD比DSP的CPLD叫法更加通用更加广泛,因此不要再标题中用DSP的CPLD代替CPLD,请用全称。谢谢
QQ:1035868547
Blog:https://home.eeworld.com.cn/space-uid-390804.html

网友:
估计这伙计的板子是DSP+CPLD。LED用CPLD外扩IO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