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与图形点阵19264液晶屏的程序,请高手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include
#include
#include"19264.h"
#include"delay.h"
#include "sys.h"

void IO_inint()
{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JTAG_Set(SWD_ENABLE);
        GPIOB->CRL=0X33333333;
        GPIOB->ODR|=0XFFFF;        //shuju
        GPIOA->CRL&=0XFF00000;
        GPIOA->CRL|=0X0033333;
        GPIOA->ODR|=0X001F;

}

void wr_cmd(u8 cmd)
{
                RS = 0;
                RW = 0;
                DATAOUT(cmd);
                E = 1;
               delay_us(10);
              E = 0;
}

void wr_data(u8 wdata)
{
                RS = 1;
                RW = 0;
                DATAOUT(wdata);
                E = 1;
        delay_us(10);
              E = 0;
}

void Lcm_Rd_Status()         //判断busy
{
                u8 dat;
                RS=0;
                RW=1;
                delay_us(100);
                E=1;
                dat=DATAOUT(7);
                while(dat&0X80);
                E=0;
                delay_us(100);

}

void display(u8 fst, u8 snd)
{
        u8 i,j;
        for(i=0;i<0x08;i++)
        {
             wr_cmd(0xc0);
          wr_cmd(0x40);
          wr_cmd(0xB8+i);             //set page address
                for(j=0;j<0x20;j++)
                {
                    wr_data(fst);
                        wr_data(snd);
                }
        }

}

void LCD_CLS()
{
  display(0x00, 0x00);
}

void init_lcd (void)
{
      wr_cmd(0xC0);           //--DISPLAY START LINE
      wr_cmd(0x3F);
}

void init_cpu(void )
{

        RST=0;
    delay_ms(100);
        RST=1;
        delay_ms(100);
}

void LCD_Test(void)
{
        u8  i;
        u8  TestData[][2] =
        {
                {0xFF,0xFF},        // All
                {0x00,0x00},        // None
                {0x00,0xFF},        // Virtical
                {0xAA,0xAA},        // Horizontal
                {0xAA,0x55},        // Stars

        };

        for (i = 0; i < 5; i++)
        {
          display(TestData[i][0], TestData[i][1]);
      delay_ms(100);
          LCD_CLS();
        }

}

#ifndef __19264_H#define __19264_H

//LED端口定义#define CSA PAout(0)#define CSB PAout(1)                #define E PAout(2)#define RW PAout(3)        #define RS PAout(4)#define RST PAout(5)
//PB0~7,作为数据线#define DATAOUT(x) GPIOB->ODR=(GPIOB->ODR&0xff00)|(x&0x00FF); //输出
void IO_init(void);//初始化
void LCD_CLS(void);void wr_data(u8 wdata);void wr_cmd(u8 cmd);        void init_cpu(void );void init_lcd(void);void LCD_Test(void);void Lcm_Rd_Status(); void display(u8 fst, u8 snd);                                             #endif

网友:
瞎写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