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专家建议的数字地模拟地接地策略

楼主:
在多卡系统中,降低接地阻抗的最佳方式是使用“母板”PCB 作为卡间互连背板,从而为背板提供连续接地层。PCB 连接器的引脚应至少有 30 至 40% 专用于接地,这些引脚应连接到背板母板上的接地层。最后,实现整体系统接地方案有两种可能途径 :
  • 背板接地层可通过多个点连接到机壳接地,从而扩散各种接地电流返回路径。该方法通常称为“多点”接地系统,如图所示。
  • 接地层可连接到单个系统“星型接地”点(一般位于电源)。

前一个方法最常用于全数字系统,不过,只要数字电路引起的接地电流足够低且扩散到大面积上,也可用于混合信号系统。PC 板、背板直到机壳都一直保持低接地阻抗。不过,接地与金属板壳连接的部位必须具有良好的电气接触。这需要自攻金属板螺丝或“咬合”垫圈。机壳材料使用阳极氧化铝时必须特别小心,此时机壳表面用作绝缘体。

第二种方法(“星型接地”)通常用于模拟和数字接地系统相互分离的高速混合信号系统,需进一步讨论。
分离模拟和数字接地层的策略
在使用大量数字电路的混合信号系统中,最好在物理上分离敏感的模拟元件与多噪声的数字元件。另外针对模拟和数字电路使用分离的接地层也很有利。避免重叠可以将两者间的容性耦合降至最低。分离的模拟和数字接地层通过母板接地层或“接地网”(由连接器接地引脚间的一连串有线互连构成),在背板上继续延伸。如图所示,两层一直保持分离,直至回到共同的系统“星型”接地,一般位于电源。接地层、电源和“星型”接地间的连接应由多个总线条或宽铜织带构成,以便获得最小的电阻和电感。每个 PCB 上插入背对背肖特基二极管,以防止插拔卡时两个接地系统间产生意外直流电压。此电压应小于 300mV,以免损坏同时与模拟和数字接地层相连的 IC。

推荐使用肖特基二极管,它具有低电容和低正向压降。低电容可防止模拟与数字接地层间发生交流耦合。肖特基二极管在约300 mV 时开始导电,如果预期有高电流,可能需要数个并联的二极管。某些情况下,铁氧体磁珠可替代肖特基二极管,但会引入直流接地环路,在高精度系统中会很麻烦。

接地层阻抗必须尽可能低,直至回到系统星型接地。两个接地层间高于 300 mV 的直流或交流电压不仅会损坏 IC,还会导致逻辑门的误触发以及可能的闭锁。
混合信号系统的一些通用 PC 板布局指南
很显然,多关注系统布局并防止不同信号彼此干扰,可以将噪声降至最低。高电平模拟信号应与低电平模拟信号隔离开,两者均应远离数字信号。我们曾经在波形采样和重建系统中发现,采样时钟(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一样易受噪声影响,同时与数字信号一样易于产生噪声,因此必须与模拟和数字系统都隔离开。如果在时钟分配中使用时钟驱动器封装,应仅有一个频率时钟通过单个封装。在相同封装内的不同频率时钟间共享驱动器将产生过度抖动和串扰,并降低性能。

在敏感信号穿过的地方,接地层可发挥屏蔽作用。图中显示了数据采集电路板的良好布局,其中所有敏感区域彼此隔离开,且信号路径尽量短。虽然实际布局不太可能如此整洁,但基本原则仍然适用。

执行信号和电源连接时有许多要点需要考虑。首先,连接器是系统中所有信号传输线必须并行的几个位置之一,因此它们必须与接地引脚分开(形成法拉第屏蔽),以减少其间的耦合。

多接地引脚非常重要还有另一原因 :可以降低电路板与背板间结点的接地阻抗。对于新电路板,PCB 连接器单一引脚的接触电阻很低(10 mΩ 水平),随着电路板变旧,接触电阻可能升高,电路板性能会受影响。因此通过分配额外 PCB 连接器引脚来增加接地连接很有必要(PCB 连接器上所有引脚中约 30 至 40% 应为接地引脚)。出于同样的理由,每个电源连接应有数个引脚,当然数量不必像接地引脚一样多。

关于接地的几点忠言

没有单一一种接地方法能始终保证最佳性能!本节根据所考虑的特定混合信号器件特性提出了几种可能的选项。但在实施初始 PC 板布局时,提供尽可能多的选项会很有帮助。

  • PC 板必须至少有一层专用于接地层!初始电路板布局应提供非重叠的模拟和数字接地层,如果需要,应在数个位置提供焊盘和过孔,以便安装背对背肖特基二极管或铁氧体磁珠。

  • 提供焊盘和过孔也极为重要,需要时可以使用跳线将模拟和数字接地层连接在一起。目前,预测“多点”(单一接地层)还是“星型”接地(分离模拟和数字接地层)方法能提供最佳整体系统性能还很困难 ;因此,可能需要使用跳线对最终 PC 板做一些实验。

  • 如有疑问,最好先分离模拟和数字接地层,以后再用跳线连接,而不要一开始就使用单一接地层,随后又尝试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