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FPGA是否抗干扰

楼主:
这个程序中如何添加一个干扰信号,来判断该程序是可以抗干扰的啊?
新手不知道怎吗入手,请大侠们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module io(M_KIIO, M_KCIO, M_KICS,  M_BCS, SD_RST, //M_FPGARST,
           M_KCCS,CLK, M_IOKCZ, FPGA_TEST,F_KIN, F_KCZ,F_KC,DYIN);
    output [8:1]  M_KIIO;//主板开入口
    output [8:1]  F_KC;//开出量
    output        F_KCZ;//开出总控制
    output [4:1]  FPGA_TEST;
    input  [8:1]  M_KCIO;//主板开出口
    input  [3:1]  M_KICS;//主板开入片选
    input         M_KCCS;//主板开出使能
    input         M_BCS;//主板片选
    input         SD_RST;//上电复位信号
   /// input         M_FPGARST;//FPGA复位信号
    input         M_IOKCZ;//主板IO口开出总控制
    input  [19:1] F_KIN;//开入量
    input  [4:1]  DYIN;//电源开入口
    input         CLK;

    reg    [8:1]   M_KIIO;
    reg    [8:1]   F_KC;
    wire           F_KCZ;
    reg    [4:1]   FPGA_TEST;
    wire   [8:1]   M_KCIO;
    wire   [3:1]   M_KICS;
    wire           M_KCCS;
    wire           M_BCS;
    wire           SD_RST;
    wire           M_FPGARST;
    wire           M_IOKCZ;
    wire   [19:1]  F_KIN;
    wire   [4:1]   DYIN;
    wire          FPGA_KCEN;
    wire   [3:1]  FPGA_KIEN;

    wire          CLK;
    reg    [22:0] Count;
   // wire          led_clk;

    always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SD_RST)//计数器Count,最大为2的22次方。
      begin
                if(!SD_RST)
                  begin
                    Count<=23'd0;
                        end
           else
         Count <= Count + 23'd1 ;
      end

   //assign led_clk = Count[22]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SD_RST)
begin
  if(!SD_RST)
    begin
           FPGA_TEST[4] = 0;
         end
  else
    begin
           FPGA_TEST[4] = Count[22] ;
         end
end
  /*   always @(posedge led_clk )
          begin
            if(FPGA_TEST[4]) begin
               FPGA_TEST[4] = 0;
               end
             else if (!FPGA_TEST[4]) begin
                FPGA_TEST[4] = 1;
               end
          end*/

    assign          FPGA_KCEN = SD_RST & (~M_BCS) & M_KCCS;//~M_BCS低有效,M_KCCS高有效
    assign   FPGA_KIEN[1] = SD_RST & (~M_BCS) & M_KICS[1];
    assign   FPGA_KIEN[2] = SD_RST & (~M_BCS) & M_KICS[2];
    assign   FPGA_KIEN[3] = SD_RST & (~M_BCS) & M_KICS[3];

   reg kc_en;
/*always @(M_KCIO or  SD_RST)
   begin
     if(!SD_RST)
           begin
       kc_en  =  0;
      end
    else if ( M_KCIO != 8'b0 ) // kc_en在M_KCIO != 8'b0 情况下为1
      begin
       kc_en  =  1;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SD_RST)
  begin
   if(!SD_RST)
          begin
           kc_en=0;
          end
        else if(M_KCIO!=8'b0)
          begin
           kc_en=1;
          end
        end

  assign     F_KCZ = SD_RST & (~M_IOKCZ ) & kc_en;//~M_IOKCZ低有效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SD_RST)
begin
if(!SD_RST)
   begin
         F_KC=0;
        end
  else if( FPGA_KCEN)
   begin
    F_KC  =  M_KCIO;
   end
  else
   begin
     F_KC  = F_KC;
   end
end
  /*always @( FPGA_KCEN or M_KCIO or  SD_RST)
    begin
         if(!SD_RST)
                         begin
           F_KC  =  8'b0;
          end
         else if ( FPGA_KCEN)
                         begin
          F_KC  =  M_KCIO;
          end
         else
                         begin
               F_KC  = F_KC;
           end
   end*/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SD_RST)
begin
if(!SD_RST)
   begin
          M_KIIO[8:1]  = 8'b0;
     FPGA_TEST[3:1] =3'b0;
    end
  else if( FPGA_KIEN[1])
   begin
     M_KIIO[8:1]  =  F_KIN[8:1] ;
     FPGA_TEST[3:1] = FPGA_KIEN;
   end
        else if ( FPGA_KIEN[2])
         begin
      M_KIIO[8:1]  =  F_KIN[16:9] ;
      FPGA_TEST[3:1] = FPGA_KIEN;
    end
   else if  ( FPGA_KIEN[3])
        begin
       M_KIIO[1]  =  F_KIN[17];
       M_KIIO[2]  =  F_KIN[18];
       M_KIIO[3]  =  F_KIN[19];
       M_KIIO[4]  =  DYIN[1];
       M_KIIO[5]  =  DYIN[2];
       M_KIIO[6]  =  DYIN[3];
       M_KIIO[7]  =  DYIN[4];
       M_KIIO[8]  =  0;
       FPGA_TEST[3:1] = FPGA_KIEN;
    end
    else
         begin
     M_KIIO[8:1]  =   8'bz;
     FPGA_TEST[3:1] = 3'bz;
    end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