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一下,哪位愿意一起DIY数字电源?

楼主:
这次的数字电源,除与上次(算第一版吧)相比,将直接的市电输入改为变压器输入,这样解决了隔离问题,并且使用的电压较低。MOS管的驱动上,使用IC,免去调整的麻烦。因此方便DIY。其它拓朴结构与第一版大致相同。

本次打样10片PCB,我也用不完。所以希望大伙一起做。

网友A:
楼主先放个PCB截图,介绍下电路原理,用了那些器件啊?

网友B:
楼主我挺你!怎么搞?QQ2041064099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放个PCB截图,介绍下电路原理,用了那些器件啊?

这次暂不准备公布电路图,只在一起做的人员中交流。过去的电路,不管合理与否也没有见到拍砖的,所以这次搞定了之后再公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挺你!怎么搞?QQ2041064099

网友:
给我寄一块还是怎么的?

网友:
帮顶一下~~~

支持DT版主!!!

网友:
这次的数字电源,除与上次(算第一版吧)相比,将直接的市电输入改为变压器输入,这样解决了隔离问题,并且使用的电压较低。MOS管的驱动上,使用IC,免去调整的麻烦。因此方便DIY。其它拓朴结构与第一版大致相同。

----------------------------------------------------------------------------------------------------------------------------------

使用变压器降压输入,这样好,解决了隔离问题,对一般初学者来说,更安全,不用担心触电的危险。

MOS管的驱动上,使用IC,个人认为,比你原先计划的上5下4分列方案,结构更简单,且省时省力~~~

祝DT版主马到功成!

网友:
数字电源,PCB加器件多少米能下来呢。

网友:
看了看lz以前的电源,应该用的dsp吧,dsp没搞过,这个数字电源能搞不

网友C:
想跟着楼主学习。能送我个板子吗?顺丰到付就行

网友D:
怎么个搞法,我也想参与一哈

网友E:
这电源什么性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跟着楼主学习。能送我个板子吗?顺丰到付就行

可以。
只是我这里没有顺丰。过去收过顺丰的件,让我跑到地区的城市去拿,折腾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个搞法,我也想参与一哈

非常欢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电源什么性能呢?

本次立足算法,争取把主CPU的性能发挥出来。具体的性能,例如功率大小,与外围电路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