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 Black入门基础之宿主机的选择与安装

楼主:
这个宿主机的选择其实挺简单,很多人都不屑一顾,但是楼主就遇到了不少问题。待我一一列举。
1 虚拟机的选择
据我所知目前比较好用又免费的两款虚拟机有VMware Player 和Visual Box。两个都试过了,各有千秋。出于方便、习惯等原因,还是选择了VMware Player。最近VMware Player 出了6.0.1版本,这个版本吧,本地化做得好一些,就是在我的机子上出现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BUG的问题,VMware Player 6.0.1上新建Linux系统后,每次虚拟机开机时电脑主板蜂鸣器都会响几下。搜了不少资料,都解决不了。想想我2011年出厂的Dell台式机,3G内存,独显,500G硬盘,不至于落伍吧。最后冲动了一把,退回老版本VMware Player 5.0.2.这个版本目前运行稳定,主板上的蜂鸣器没有响过。

2 Linux系统的选择
之前我的BB Black学习过程都是基于Debian Wheezy来进行的。但是遇到了几个比较严重的问题:
1 VMware Player 5.0.2不支持 Debian 7 。VMware Player 6.0.1倒是支持,就是如上面说的,跟我PC机有点小别扭。
2 Debian 7 安装gcc-arm-linux-gnueabi的时候找不到源,无法定位该软件包。照着https://wiki.debian.org/EmdebianToolchain上边说的方式换了源还是不行,没办法。
3 LXDE桌面环境响应有点问题,有时候需要多按几下图标才能起作用,尤其是开始图标。

3 Linux系统版本的选择
既然Debian 7不好用,那就换Ubuntu呗。没想到Ubuntu 10.04 LTS也不能用,安装gcc-arm-linux-gnueabi的时候又提示了,Ubuntu 10.04等版本可以安装,但无法确保它的稳定性,也没有技术支持。好吧,这就是逼我换Ubuntu 12.04 LTS了嘛。

下面就是各种安装了。

Ubuntu 12.04

我的设置截图如下:

安装完系统后就是按照提示,开始Vmware Tools的安装了。如果网络不方便可以下载我已经下好了的。
下载后重命名为linux.iso,并放到VMware Player.exe相同目录下即可。

几次安装倒是都挺顺利的。安装Vmware Tools我是这么干的:
插入linux.iso 然后

进入挂载linux.iso 的文件夹
cd /media

将里边的内容拷贝到本地磁盘,方便操作。
sudo cp -r VMware\ Tools/ /home/zhao/Desktop/

进入Vmware Tools 目录
cd /home/zhao/Desktop/VMware\ Tools/

解压安装程序
sudo tar zxvf VMwareTools-9.2.3-1031360.tar.gz

进入解压后的目录
cd vmware-tools-distrib/

执行安装
sudo ./vmware-install.pl

完了以后再把桌面上的Vmware Tools 文件夹删掉,重启即可。

先到这里,容我休息休息,继续下一主题,安装TFTP服务器。

网友A:
建议楼主开个系列学习贴,我第一个搬凳子报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楼主开个系列学习贴,我第一个搬凳子报名

我这不是技术不过硬嘛。就是平时做了什么东西拿出来交流交流而已。不过你可以试试开个专题帖啊。我也肯定报名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