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卡死

楼主:
占用内存90M,cpu30%,但是仿真还是卡死

网友:
程序LOAD了吗?

网友A:
这个很早就有人讨论过,这是网上提到的一种通用的办法,你可以尝试一下:

在使用CCS3.3写代码的时候经常会遇到编辑器死掉的情况,之后则必须在任务管理器里结束CCS3.3的进程,然后再重新打开CCS3.3才能重新继续写代码,这种情况尤其在双击某个变量或函数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让人非常郁闷,其实解决方法很简单,步骤如下:

1、打开CCS3.3主编辑界面。

2、Option -> Editor -> Language,打开语言属性调整对话框。

3、选择CodeSense选项卡,再点选File type为.c,然后把Parser Selection选为None。再点选File type为.cpp,然后进行同样的设置,最后点击ok就可以了。

最后,从以上解决方法可以大概猜到,CCS3.3的代码分析功能估计有Bug,会导致编辑器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早就有人讨论过,这是网上提到的一种通用的办法,你可以尝试一下:

在使用CCS3.3写代码的时候经常 ...

这种方法试过了,逐步运行开始还是正常的,但是后来就卡死了,本来还想看一下FIR的滤波效果,结果老是程序失去响应,好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