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掉电讨论

楼主:
stm32掉电时发现,sram里的变量会变,例如有个变量fault=3,在掉电的过程中,fault会变为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使用了掉电检测,发现PVD0在掉电的时候也会变来变去,一回为0一回为1。大家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怎么解决。

网友:
备用电池有没有使用啊。。。。。。

网友:
合理设置Reset脚的触发电平,如果低于警戒电压,直接Reset,不给芯片留有犯错误的机会。

当有重要数据需要在掉电时保存时,要配备合适的备用电源(电容也好,电池也好),检测主电源失效时立即保存重要数据并迁移到低功耗模式,待主电源恢复后激活正常运行模式。